[维修求助]
IPAD2触摸屏还有全贴合的?

楼主(2014-11-07):
IPAD2触摸屏还有全贴合的?今天换一个IPAD2外屏, 翘了一点发现居然是全贴合的 有朋友碰到过吗?全贴合手机屏还能搞,这个面积太大了,不敢搞了

补充内容 (2014-11-20 14:48):
最新消息:原来是我摆了一个乌龙!哈哈,就是一个普通的IPAD2,给上家误导了!触摸屏有2层,上家翘的触摸屏的外层!

网友A:
很简单的  ! 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 M

版主快教我啊!!

网友A:
风枪 200度  烤  镊子一点点  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 200度  烤  镊子一点点  扣

整个触摸屏都是贴合在内屏上的啊!这么做能行吗?我感觉风险太大了啊

网友B:
ipad2内外屏不是分开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ad2内外屏不是分开的么?

之前我换过几个2代都是分开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变贴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 200度  烤  镊子一点点  扣

哥有分离机  发过来帮你拆掉

网友:
刚镊子撬了一个MINI 很 easy

网友:
热风枪 慢慢吹

网友:
我也不敢搞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那

网友:
我用吹风机搞的,拆的时候注意音量排线和WIFI排线,最好看下拆机教程。不难

网友:
IPAD2内外是分开的吧!你的是什么IPAD2你是不显示还是触摸不了.

网友:
那你把他们分离开,装的时候不要贴合就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 200度  烤  镊子一点点  扣

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有点难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换过几个2代都是分开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变贴合的了

换过那么多还没有碰到过贴合的

网友:
用风筒慢慢加热再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