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5420 EC的BIOS 板号为DA0R08MB6E2

楼主(2014-11-07):
dell 5420 独显,机器运行基本正常,就风扇不转,查温控没什么问题,EC 8518E,手上无货,不想改常转,特求EC的BIOS程序,在论坛找了半天,好像都是桥用的,也没个注明的,所以求有此EC程序的朋友帮个忙,试一下刷后看有效果没。。也是试验看到底是不是EC程序引起的。。谢谢~

网友:
讯维客户端有

网友:
直接把风扇的供电拉到USB那边不就好了吗?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它只有一个BIOS(EC有料) 另一个BIOS没料(桥的那个),当时我没仔细看板,只看图纸,手上又没点位,所以以为有两个,这是其一,其二,我最终换了温控,也换了U52,(不上图了),EC也换了,它的型号是IT8518E-hXX 我换的是8518E-CXX 证明这两个可以相互代换,刷了BIOS 最终的结论是,这个DELL 也许是这样子的,开机时,风扇并不转的,当电流上升到1.7A左右....才会转,开机时,它也不转,只有温度达到够热才会转。如果,谁还要更多的细节问题,我会补充,没人问津就算了。

网友:
神舟的也有这样的,开机那会不转,等发热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