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楼主(2014-11-07):
x100e  电流在0.8-1.1A来回跳动,不显示,

网友:
桥加焊过,还是一样,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一片了

网友:
手上一台  也是一样 换北桥好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芯片,不行的话换掉北桥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显存?加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