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 G470 强制关机 就坏 BLOS 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07):
G470  强制关机   就坏 BLOS 怎么回事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你把BIOS芯片的3  4脚连起来   给芯片写保护试试看   这个现象到时见得不多B460的ec bios  在不正常关机的时候爱坏

网友:
没遇到过列,期待有人解答

网友:
没见过   会不会跟EC有关系呀

网友:
不会吧
啊啊

网友:
这个真不 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南桥问题,做一下南桥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哦

网友:
3.4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BIOS芯片的3  4脚连起来   给芯片写保护试试看   这个现象到时见得不多B460的ec bios  在不正常关机的 ...

bios去保护链接3.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做一下南桥

为啥 这么肯定是桥啊

网友: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吧,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