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v 不走字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4-11-07):
有谁知道吗? 说一下呀

网友:
先查查供电 再查查时钟  再再查查复位了

网友A:
845还有修的价值,莫非顾客是老顽顾。

网友B:
换一片吧,好过你维修,这个料板跟好板没什么差距了

网友:
看看cpu座子需没

网友:
845的主板P4的CPU还不进博物馆

网友:
我上午还修865呢

网友:
是io的冋题

网友:
不走字是说不跑码吗,只能说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片吧,好过你维修,这个料板跟好板没什么差距了

料板就几块钱,难道这个好的板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还有修的价值,莫非顾客是老顽顾。

越老的板修起来越值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