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油的选择

楼主(2014-11-07):
大家推荐一下质量超好的BGA焊油,因为我的焊油用完了,准备X宝买一瓶,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又怕买到假货.

网友A:
一句话,越贵越好

网友B:
一般90左右的就可以  我们就用90的   再就是看颜色   透明  乳白色的比较好   黄黄的有颗粒感的就很差

网友:
越贵越好

网友:
当然是越贵越好

网友:
我店里一般在讯维的淘宝里面买,感觉不错。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买贵的就行了

网友:
都差不多,几十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90左右的就可以  我们就用90的   再就是看颜色   透明  乳白色的比较好   黄黄的有颗粒感的就很差

谢谢你热心的推荐与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越贵越好

谢谢你百忙中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越贵越好

差评

网友:
我感觉还是迅维买好点,名气在这呢,而且他们也是用这个的说

网友C:
223有正货要一百多一瓶上面印有日期,市面上很多都是高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3有正货要一百多一瓶上面印有日期,市面上很多都是高仿

是呀?AMCETH的贵的过百,便宜的20-30,怎样看,这淘宝搞得都不敢下手了.

网友:
点配件进水,里面的感觉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