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3T 11Z 七声报警求助

楼主(2014-11-07):
小弟遇到一台 DELL小本版号 LA-5461P ,小板版号LS-5341P集成显卡的机器此机有两块板子带插拔,现象是报警七声电流0.45左右,每次都从0.52左右掉到0.45不动,这机器第一次开机会掉电,第二次开就不掉,而且不跑吗CPU 北桥 都加焊过 屏也换过 屏线也搞过内存也换过小电池也换过 BIOS也刷了就是不跑吗现在无思路求知道的给点指导,小弟在此感谢各位大神 ,下面附上 图纸 和BIOS给需要的人

Inspiron 11z P03T LA-5461P.pdf

DELL 11Z 板号NIM00 LA-5461P.rar

网友A:
电压没出来完  看看3V和5V的转换电压对不对

网友A:
   别乱动桥   肯定是某个电压没出来硬气的

网友B:
供电都出来了吗?   供电都出来的话     (AMD的)如果是北桥管理的东西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C:
换北桥就好了。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出来完  看看3V和5V的转换电压对不对

平台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出来了吗?   供电都出来的话     (AMD的)如果是北桥管理的东西也会导致不开机

是intel的我的可以开机,我求助的是为什么不跑吗 还有7声报警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乱动桥   肯定是某个电压没出来硬气的

此机很多东西没有标元件号不好查而且,B板插上下面的原件都被档住了根本没办法测,点位图又找不到,连CPU都是焊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北桥就好了。这都是通病了

哥们你遇到过是么

网友D:
解决了没有。我原来碰到这机器一般直接干那个北桥。来着。吹一下就能 亮。呵呵。不过也有几次吹不亮的。得注意了……。这机器的问题也不少!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有。我原来碰到这机器一般直接干那个北桥。来着。吹一下就能 亮。呵呵。不过也有几次吹不亮的。得 ...

我刚加焊过无效啊

网友:
难道真的要换掉么

网友:
你 们都说北桥,那我换北桥了,但是北桥上面都看不到型号了

网友E:
一般这种都像是显卡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种都像是显卡的 问题

兄弟看清楚,没有跑吗跟显卡有关系么

网友:
加焊CPU,不行换北桥

网友:
主板还有供电部出来

网友:
亲爱的,,,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供电都出来,应该考虑BIOS和显卡,不行就重植看看

网友:
北桥换掉了还是七声报警,由于这个板子没有标原件号不太好找所有测试点只是大概测了下,问题还没有决绝

网友F:
不是北桥吧 AMD7声才是北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北桥吧 AMD7声才是北桥

是intel 的,你有什么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intel 的,你有什么高招

换个内存或不装试试 看过内存没

网友:
如果是0.45电流  肯定是哪里缺供电   转换的电压不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