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4-11-07):
  一块GF8400SE 显卡只要插在主板上就不跑码是什么问题,电压正常。   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这可能与显卡的BIOS和内存有关系。但不至于不跑码。

网友B:
一般显卡有问题导致挡内存的多。

网友:
看看有短路的没有,不行就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C:
是插在所有的主板,都不跑,,还是就在一个板子不跑。。。

网友:
试过插在别的板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显卡有问题导致挡内存的多。

可他这个好像连码都不跑,怀疑拉底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与显卡的BIOS和内存有关系。但不至于不跑码。

如果拉低了复位这类的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插在所有的主板,都不跑,,还是就在一个板子不跑。。。

都不跑马,不过后来自己好了。

网友D:
是你没擦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你没擦好把》??

  我都没有擦,放在那儿自己好了, 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插在所有的主板,都不跑,,还是就在一个板子不跑。。。

刷bios之后不好,就查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2014-12-24):
换块显卡可以,说明显卡还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应该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