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 隔离保护不过维修

楼主(2014-11-07):
修过两台这样的一台是神舟a460,另外一台是假索尼主板都是一样的,版号是daswhmb18f0,广达的。症状都是是插电源无待机,应该是通病。 拆机量主板公共点电压只有4v多,查图纸,公共点电压是经过pq25过来的,pq25的g极是高电压导通,一量g极才2v多,看图g极是由vh28(28v)经过pr173到g极的,28v电压一经过pr173就变成2v多,拆掉过pr173到pq25 的g极之间电阻,电容等,不是这些地方拉低了电压,短接过也不行(g极电压还是很低,但待机电流变大了),怀疑pr173到pq25 的g极之间版成漏电,试过好几种办法都不行,后来把pr173换成2k的(换成其他的小点会拉低,大点电压也不行),28v经过pr173电压为20.8,比s极大1.3v。这样pq25  ds极之间应该没完全导通,不过将就用吧,我试过用电流表电流能达到3。0安多,使用过程中没出问题。发贴不易,希望大家多给点分。

网友:
嗯,又一例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也修过这块子也是这毛病,不过是PQ3坏了

网友:
之间板层漏电 不会吧  直接拉过来不行嘛!

网友:
就怕用不长客户还要回来找你地

网友:
我修一台PQ3坏

网友:
这是没修彻底,还应追查ACOK_IN,BATDIS_G 两路信号,看看是哪路上的元件短路,把g极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样确认一下不会返修吗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板层容易漏电?

网友: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明天试试看怎么样,我侵向pq3坏,今天和 pr173相关的都查了,就忘了pq3 ,真是太疏忽了

网友:
下来仔细想了想。再返的可能性很大哟

网友:
我修过神州什么型号忘啦 也是饱和隔离电路出的问题 直接飞线 没考虑的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