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35不跳码!

楼主(2014-11-07):
V星G31TM-P35不跳码! MS-7529  VER:1.6
测得内存供电,VCORE,时钟都正常,PCIRST 也有3.3V ,按RESET键有复位动作,但是不跑码,细测发现H-CPURST,只有0.26V,偏低了,我想这是此板的故障原因吧,但是有0.26V说明桥有发出此信号给CPU,不是完全没有的0V,那为什么只有0.26V,兄弟们请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还好,有个测试点。R103,测得一边1.25V,CPU这边是0.26V。

这两个组合管,看样子象是没装,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补充内容 (2014-11-8 10:54):
多谢兄弟们的回复,我判断此板是CPU座的问题,一上CPU,几秒钟就温度高的很,断开H-CPURST也一样的,VCORE电压都正常,不修了没BGA台。呵呵。

网友:
补充下,刷过BIOS了,没有反应。

网友A:
帮你顶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断开R103电阻测量阻值正常吗?

网友:
看看北桥左边有个5脚的小东西是不是坏了

网友:
看一下相连的吧,一个一个拆,看会不会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R103电阻测量阻值正常吗?

断开的原理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下,我也想知道

很明显后级拉低了

网友:
这个电阻阻值变化也会影响HCPURST信号电压的正常上拉效果。

网友D:
测R103阻值是否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R103电阻测量阻值正常吗?

拆103测其阻值正常,断开,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R103阻值是否变大

拆下103测其阻值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后级拉低了

兄弟的意思是,CPU座的问题对吧!那就难搞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弟的意思是,CPU座的问题对吧!那就难搞咯!

除了CPU座,还有相连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后级拉低了

CPU座的问题不一定要强行拆除,可以断开HCPURST信号与其本身相连的信号层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CPU座,还有相连的地方吗

没有了,从电路图上看,那两个组合管是没有装上去了,主板上也确实没有。除了此电阻没有过其它元件。

网友:
CPU座可能有问题了,另外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