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板子开关排针有电压,拨排针不加电时,你会怎么做?求大神赐予思路

楼主(2014-11-07):
现在我的思路是  待机状态下 先摸声网卡  io 南北桥 1117  芯片温度  ,
测1117电压   ,cmos 电压  ,

usb 2,3对地阻值 ,

然后强加电 摸各芯片温度   ,
其他我想不到什么了,请大神补充——
另外有俩个疑问,

量cmos电路好坏  都测量哪几个地方?

以及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大家看看对不对,

不加电的话 ,1117不发烫不正常,加电情况下,发烫不正常   ,对吗  ?

如果不对的话  ,1117什么情况下会发烫呢  ?

117发烫了第一步应该怎么办?
求大神训斥   ,

网友:
1117 待机的时候就已经工作了!热是正常的!但是发烫 什么时候发烫它都不正常的!

网友:
不加点我知道INTEL双桥架构查5+ 3 AMD少一个  NV单桥多一个

网友A:
117发烫一般都是桥坏了 本人新手

网友:
换一个。。不行,就把桥去了。。再试试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上电时序吧,就那几个信号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7发烫一般都是桥坏了 本人新手

网卡也有可能啊

网友:
楼主的做法有点盲人摸象,不上电还是应该按主板的上电时序来查

网友:
上电时序来查1开关有3.3v-5v、、1117有没有5v3.3v

网友:
这问题,,,去寻味培训吧。。。

网友:
思路没问题。CMOS就测电压,晶振。

网友B:
先测PCI的A14脚,看有没待机3.3V,然后跑线找出开关到IO的脚位,测量是否有高低高跳变,再查PWRBTN#到桥有无跳变,桥有没发出SLP_S3#给IO,IO有没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PCI的A14脚,看有没待机3.3V,然后跑线找出开关到IO的脚位,测量是否有高低高跳变,再查PWRBTN#到桥有无 ...

版主就是版主,直接说道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