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开机无字幕

楼主(2014-11-07):
有哪位大神知道 DELL M5010 开机无字幕 背光屏亮 一直没有反应 也没有滴滴的响声

网友A:
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你看看你主板是amd 还是intel的  amd就是nb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北桥有问题就不会有背光了

网友:
哈哈,开机没字幕。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游戏=。= ,开机无字幕很多的,内存,CPU,还有北桥都会这样,不过你说有背光的话,我感觉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是无码中字字幕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你看看你主板是amd 还是intel的  amd就是nb了!

是AMD的  开机连LOGO都没有 直接屏亮着 没有反应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850对着桥300度吹个十秒,如果亮机就是这里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要不然就是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悬空问题     看看显卡

网友:
悬空问题 是  看看显卡

网友:
LVDS接口打值,应该能找出故障

网友:
我修过这个故障,加焊一下显卡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看看外接显示器正常吗?如果外接正常查查屏的条件,各个信号是否满足。

网友:
自己都没有分析过

网友:
典型有背光无显示,显卡问题的概率比较大.但是这个AMD的机器坏成这样的不多.

网友:
拆开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屏接口测测,换屏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