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7M182-NW的困惑

楼主(2014-11-07):
上午,交警大队送来一台式机说不开机,叫赶紧弄好,等考试用,接过来放工作台上试下不上电,试了下电源没问题,那应该是主板的事了,拆机,是一块865的主板,告诉客户如果急要的话得换板,客户说不能换板考试的东西都在上面,装起来很麻烦,把板取下来,
1\测试待机电压正常,南桥32.768正常起振,开机针有3.3V.
2\用摄子短绿线强行开机,没有发烫的元件,
3\查IO,芯片是LPC47M182找了一堆主板,硬是没找到,查条件吧,81脚ps_on 5V,RSMRST没有.只能换芯片,定芯片又得等两天,搜论坛.还真搜到一个有用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85804-1-1.html
照着这哥们的做法弄了下真给弄好了.

这是为什么呢??   IO只是RSMRST没发出吗,下次碰到这个IO在试试看

网友:
RSMRST 有不是IO发出是受控与IO

网友A:
RSMRST其实只要你弄一下上拉给南桥就行,要不要IO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MRST其实只要你弄一下上拉给南桥就行,要不要IO都可以的

弄一个上拉给南桥你指的是在这个引脚到南桥之间加个822排阻翘起这个引脚操作就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上拉给南桥你指的是在这个引脚到南桥之间加个822排阻翘起这个引脚操作就行吗?

说白了就是这个信号越靠近南桥的地方,直接断线,然后用一个3.3V上拉就可以了,当然了最好能延时一下

网友:
RSMRST挑起了,谁来给南桥提供这个待机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这个信号越靠近南桥的地方,直接断线,然后用一个3.3V上拉就可以了,当然了最好能延时一下

弄个3.3V上拉要加822排阻才行,延时的话,加的电容和电阻一端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