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GTS450的MATS测试软件,谁有,发一个,谢谢

楼主(2014-11-07):
显卡现在花屏

网友A:
先重植GPU,不行干显存,当然也要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重植GPU,不行干显存,当然也要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毛线,GPU不想动,显存我每课都取下来对照DDR5显存的图纸打了阻止的,

网友:
显卡花屏的话  直接焊显存的。

网友:
最好用软件测一下再下手,避免扩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