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教我修修显卡,上火啊

楼主(2014-11-07):
那位大侠教我修修显卡,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
有花屏的,有可以跑过ff不亮机的,还有卡内存不过的等等

我买的pci显卡 在bios里不会设置pci显示郁闷了,
dos进不去d盘,各种郁闷。

求大侠啊

看看我的NB显卡

网友:
4870x2  出售吗  多钱?好像要一个

网友:
那来那么多,你又不修,要他做什么??

网友A:
  显卡图纸不好找 所以我一般是测供电  供电正常就干桥 不行就拉倒

网友:
有华硕的吗?我公司有修华硕和MSI的买块

网友:
这么多,送点给我喽

网友B:
这么多显卡  楼主有的赚的了

网友C:
楼主这打算是研究呢,还是干嘛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显卡  楼主有的赚的了

修好的是赚,修不好还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图纸不好找 所以我一般是测供电  供电正常就干桥 不行就拉倒

还有显存呢,也可干干的

网友D:
哪搞的哪么多显卡啊

网友E:
显卡维修秘诀,先观察外观有无掉件,特别是16对耦合电容,然后用橡皮清理金手指,顺带再用牙刷粘洗板水刷一遍。
接着量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后,打16对耠合阻值。
再打正面金手指16对阻值。
这几招过后,还不行,直接加焊显卡。再点不亮。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维修秘诀,先观察外观有无掉件,特别是16对耦合电容,然后用橡皮清理金手指,顺带再用牙刷粘洗板水刷一 ...

我也是这么修的 ,之前还先查一遍供电核心供电,内存供电,其他供电,  剩下的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搞的哪么多显卡啊

修电脑客户显卡坏了,换新的,就得就扣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打算是研究呢,还是干嘛呢

修 ,必须修,我不怎么会dos,纯dos,哎慢慢来吧  我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图纸不好找 所以我一般是测供电  供电正常就干桥 不行就拉倒

我从来没 想过找图纸,

网友:
估计楼主X2的卡一个也修不好,连DOS都 不会更别说测显卡的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的是赚,修不好还不是一样

这不就看你技术了呗

网友:
基本都是功耗很NB的显卡

网友F:
我来 我来 看的都觉的眼馋

网友G:
LZ是负责回收,不修理啊

网友:
显存用热风焊台吹,GPU用BGA烤  花屏的基本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是负责回收,不修理啊

不是不修,是我修补出来啊,供电,和打值,bga之后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 我来 看的都觉的眼馋

我很想修好,可是力不从心了啊

网友H:
不会设置pci一个一个试就几个选项

网友I:
电感不短路的话。。直接BGA  伺候呢!~

网友J:
这么多好东西呀!
我也正研究修显卡呢,有机会大家交流一下。
维修关键还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多好东西呀!
我也正研究修显卡呢,有机会大家交流一下。
维修关键还是思路。

同感同感,你在哪里呢什么地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感不短路的话。。直接BGA  伺候呢!~

伺候完了也不好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会设置pci一个一个试就几个选项

现在知道怎么设置了   求个nvflash

网友:
加焊好的  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J:
我有A卡最新版的程序3.95的。好强大,连AGP都可以搞。
我的A卡貌似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A卡最新版的程序3.95的。好强大,连AGP都可以搞。
我的A卡貌似修好了。

非常感谢你啊   ,好人啊

网友:
我有空没事干呀,,搞维修现在都淡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知道怎么设置了   求个nvflash

百度驱动之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