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S3,内存电压高达2.3V。

楼主(2014-11-07):
技嘉GA-MA770T-US3,REV:1.1
故障为内存不过嘀嘀响,上电一测内存供电2.3V,DDR3的喔,我赶紧拆了内存别烧了。找了个相近的图纸

今天传不了图片,只好不发图片(论坛经常上传不了图片的,才一两张而已,也从没超过容量和数量。)

内存供电产生电路是ISL6545CBZ控制一对场管Q25、Q26产生的,isl6545的第一脚BOOT,第五脚VCC,电压都正常,第6脚FB为0.6V,第七脚COMP/SD,为1.8V,看似都挺正常,在板上也测不准场管的阻值,只好先换了场管,结果一样,再更换ISL6545还是一样,只好查反馈电路了,反馈端的电阻也正常,但还是换了一个一样阻值的电阻,都一样,内存电原压稳定在2.3V,没办法了,请教下大哥们,什么原因,其实这样的问题遇到过好几次了,内存电压高0.5V,低0.3V左右这样的遇取好多次,都无从下手。上来问,都是说反馈问题,可反馈电路就那两个贴片的电容电阻,极少坏的,一下都测出来了。

还请赐教啊。多谢多谢!

补充内容 (2014-11-11 17:28):
此问题已解决,29楼的兄弟指点的。多谢。解决方法,拆U116,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A:
查下芯片8脚电压值情况。

网友B:
是不是用的表电池少了?没有图还真不好猜是哪儿的问题,东西都换得差不多了还是2.3V有些邪门

网友:
三代,不烧么??

网友C:
这种问题首先排除万用表问题先,然后就到芯片,上下管,自举,测了片没有发现问题的,大不了一个一个换,为下次积累经验

网友D:
一是测量有误、二是反馈电路电阻变值。三就是PWM你都换了,呵呵。

网友D:
0.6V*(1+2000/1300)=1.52V
好好看下R2806和 R2810

网友:
不要到头来万用表没电了来这里咋呼。示波器打一下看是不是滤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是测量有误、二是反馈电路电阻变值。三就是PWM你都换了,呵呵。

万用表换了新电池,测得都一样,呵呵!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首先排除万用表问题先,然后就到芯片,上下管,自举,测了片没有发现问题的,大不了一个一个换,为 ...

万用表新的,又换了新电池,测得一样,呵呵,该换的都换了,呵呵,还在研究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6V*(1+2000/1300)=1.52V
好好看下R2806和 R2810

多谢回复。没错,这个图就对了,我刚把上下阻拆了,细测,上阻2000,下阻1310,应该不算误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的表电池少了?没有图还真不好猜是哪儿的问题,东西都换得差不多了还是2.3V有些邪门

万用表换了新电池,电路图和7楼发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芯片8脚电压值情况。

8脚也是2.3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回复。没错,这个图就对了,我刚把上下阻拆了,细测,上阻2000,下阻1310,应该不算误差吧。

如果反馈没问题,电压偏高还是PWM的事了,有条件测一下占空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反馈没问题,电压偏高还是PWM的事了,有条件测一下占空比。

占空比指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指的是什么?

脉冲占周期的比率是多少。能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脉冲占周期的比率是多少。能影响输出电压。

示波器的知识不了解。

网友F:
技嘉很多内存电压出了反馈,还有几个电阻连到 IO 控制内存超频加电压用的,试试拆掉这个几个电阻,可以恢复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技嘉很多内存电压出了反馈,还有几个电阻连到 IO 控制内存超频加电压用的,试试拆掉这个几个电阻,可以恢复 ...

问题是FB脚是正常的0.6V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很多内存电压出了反馈,还有几个电阻连到 IO 控制内存超频加电压用的,试试拆掉这个几个电阻,可以恢复 ...

谢谢,不过没电路图,好难查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反馈没问题,电压偏高还是PWM的事了,有条件测一下占空比。

没示波器,呵呵。我看下18楼兄弟说的,和IO内存超频信号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示波器,呵呵。我看下18楼兄弟说的,和IO内存超频信号有没有关系。

DDR15V去的地方实在太多,看看可以断开后级缩小检查范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FB脚是正常的0.6V电压啊?

IO 控制的有波形,电压看不出来   不要管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 控制的有波形,电压看不出来   不要管电压是多少了

可是,上内存报警,滴滴响,VDDSPD供电和SCL,SDA,都正常。刷过BIOS

网友G:
内存电压管理IC换掉 ,有些板子内存装上 电压才正常的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电压管理IC换掉 ,有些板子内存装上 电压才正常的   你试试

ISL6545换了,上下管都换了,上了内存测2.3V,

网友H:
是不是你的表坏了  或者电池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你的表坏了  或者电池欠压

新万用表,而且两个表,新电池。

网友I:
把U116拔了,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U116拔了,准好

刚刚拆了那个U116芝麻一样的IC,真的电压1.55V,正常了,而且可以正常显示,多谢仁兄,精辟啊,呵呵,还能再请教下原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U116拔了,准好

这U116是干嘛的请教下

网友J:
拆了U116芯片不会影响吗?

网友:
有可能是反馈 出问题了!!!!那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U116拔了,准好

高手啊,一剑封喉啊,能否请教u116干嘛用的

网友:
刚进系统,实测3DMARK,压力测试,都正常,无死机蓝屏重启黑屏关机故障,总之一切正常。

网友:
修主板有图纸就好办

网友:
好了没得,说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了U116芯片不会影响吗?

是会有影响的,可能会造成SMBDATA和SMBCLK信号无法通过本身管理输送到南桥工作。

网友:
那会不会影响

网友K:
U116应是通过管理总线调整内存、总线、桥供电电压(通过BIOS设置调整,用于超频之类??猜的),拆了,电路处于默认的设计状态,通常是正常,没有问题的,只是不能由管理总线调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U116应是通过管理总线调整内存、总线、桥供电电压(通过BIOS设置调整,用于超频之类??猜的),拆了,电路 ...

多谢兄弟的分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