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不通电求教

楼主(2014-11-07):
待机0.015V按开关0.016跳变一下,IO72脚3。3V电压会跳变,71脚没变化,挑起71脚按开关电压会到0.6A左右,是不是要换IO了?IT8721F的IO

网友:
都怀疑了为什么不换呢

网友:
75-72-71-76的时序,挑起71,焊盘上有3.3V说明IO坏,没有3.3V说明桥坏。但是挑起71还能上电,只能先怀疑IO,先换IO。

网友:
这款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IO已经更换,故障依旧,桥手上没有

网友A:
中间有没有元件到南桥这边打一下71的对地阻值看是否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没有元件到南桥这边打一下71的对地阻值看是否偏小。

谢谢这么晚还回复,现在在家明天继续查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吧!!再不行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IO72脚75按开关3.3都有跳变,71没反映挑起71脚焊盘也没有3.3V,76脚3.3V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焊盘阻值多少才算正常呢?o(︶︿︶)o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