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内屏有背光不显示,外接正常求助大神

楼主(2014-11-07):
ACER 4741G 内屏有背光不显示,外接正常求助大神  换过显卡刷过BIOS 是什么问题 有人遇到过吗 屏和屏线没得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10 17:33):
现在内屏 能显示了  但是显示6块屏幕  把原来的显卡换回来 还是6块屏

网友:
在线等啊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你看一下北桥 我有碰过外接能显示 内接不显示器 北桥加热一下就OK 了 可用了一星期就回来了。后来直接换了一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屏供电有吗?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屏供电 开启信号  主板上屏接口电路

网友B:
显卡识别到屏了吗?屏的EDID电压值正常吗?

网友:
干显卡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识别到屏了吗?屏的EDID电压值正常吗?

识别到了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北桥 我有碰过外接能显示 内接不显示器 北桥加热一下就OK 了 可用了一星期就回来了。后来直接换了 ...

桥吗  是HM55的桥i3一代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吗  是HM55的桥i3一代cpu

是的 你加热试一下了

网友:
屏接口的供点肯定没有齐

网友:
屏供电 3。3V 有嘛 还有LCD时钟正常不

网友:
查显卡外围工作条件

网友D:
看一下屏幕的信号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就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lvds模块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屏幕的信号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就是哪里的问题!

显卡  但是显卡换了新的了  以前的是这个现象 换了之后还是这样

网友E:
你看下显卡到屏显接口是不是经过一个芯片 {分屏器}不知道对不对  有的话 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显卡到屏显接口是不是经过一个芯片 {分屏器}不知道对不对  有的话 换了看看

没有  直接经过两个0欧的排阻到显卡的  显卡换了新的了 还是一样 桥也换了 CPU 内存都换了  还是这样 外接正常

网友C:
你学到什么了  ???

网友F:
测一下24 25  27 28 30 31 33 34 35 36 对地阻值正常不,前面8条对地阻值几乎是一样的要是相差太大那条肯定有问题, 这几条都是接到南桥里面的  我建议你换个南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344-1-1.html

网友E:
那你查下 显卡模块的供电了 每个都插 总会发现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借口的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查下 显卡模块的供电了 每个都插 总会发现问题

能具体说下查哪些供电  外接都正常

网友:
这个接口有那个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  但是显卡换了新的了  以前的是这个现象 换了之后还是这样

是不是别人修过的啊? 这情况缠手了

网友G:
查38 ,39 和5 ,6脚。

网友:
还是 先卡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学到什么了  ???

经典的回复

网友:
打一下那个信号的阻值有没有偏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别人修过的啊? 这情况缠手了

没修过  拿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 换了显卡还是这样  我看网上有个说换桥好了  我换了桥还是这样 BIOS刷了好几个

网友H:
LCDVDD有3.3没有呢   我记得ACER有款47多少的机器外接正常内屏也是白屏的 是LCDVDD经过一个5脚开启芯片来开启LCDVDD的 只需要把那个芯片拆除 直接连线即可 就是这个  4741G 要是再多一些都快成为通病了  把3脚和S0连起来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一下24 25  27 28 30 31 33 34 35 36 对地阻值正常不,前面8条对地阻值几乎是一样的要是相差太大那条肯定 ...

桥我换了的 HM55的桥  就连EC 我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LCDVDD有3.3没有呢   我记得ACER有款47多少的机器外接正常内屏也是白屏的 是LCDVDD经过一个5脚开启芯片来开 ...

LCDVDD 有   不是白屏  是黑的 有背光无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38 ,39 和5 ,6脚。

5  6脚不是背光开启和调节吗

网友I: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吧

我改成集显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像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