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寸液晶MT190AW01V5上三分之一异常,请支招

楼主(2014-11-07):
C242电容端9.2V

C245 5.2V
开机图像变化如图  板子5V 12 26 正常 求指点 谢谢

网友:
楼上版主威武,异曲同工

网友:
谢谢版主 好人!

网友A:
晕!仔细看了焊点 我还是放弃了, 再次谢谢热心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4731-1-1.html

这是2种完全不同工艺的面板..群创那个是COG的..这种问题.只有重新换COG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一般没有设备的个体 个人 只有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2种完全不同工艺的面板..群创那个是COG的..这种问题.只有重新换COG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一般没有设备 ...

从设计方面上是不一样,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有测试点可以飞线,否则只能靠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仔细看了焊点 我还是放弃了, 再次谢谢热心版主

按二楼版主说的作呗!不行拉倒。

网友:
这个没办法了 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