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过联想笔记本在装完系统后,时不时没声音这种状况?

楼主(2014-11-07):
最近两月,在为联想笔记本装完系统后,经常出现时不时没声音的情况,驱动正常卸载安装官网声卡驱动,仍然是当时有声音,关机后,再开机 就没声音,甚至还有连续几次开关机都有声音,但过会儿开机又没声音的状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是驱动的问题,但这是哪里影响的?是不是除了声卡驱动,还有其它驱动也影响声音的有无?比如显卡?

其它品牌也有出现,但相比联想就少太多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万能驱动的问题?因为现在封装的大部分系统都用的是万能驱动,结果在安装驱动时,造成某些缺陷?

网友A:
就是驱动的问题。如果是正确的官方驱动,不会出现此状况。

网友:
怀疑声卡有问题

网友B:
你确实驱动、软件没有问题 就是声卡出问题了

网友C:
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D:
这种其它硬盘掉驱动的见多了!!但一直没解决!!楼主搞定后分享经验!!!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的问题或者其他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驱动的问题。如果是正确的官方驱动,不会出现此状况。

就是从官方下的驱动,难道安装驱动也需要特别的环境?

网友:
难道那么多联想笔记本声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实驱动、软件没有问题 就是声卡出问题了

还是驱动有问题,因为已经见过不少了,用万能驱动安装过,然后又在官方下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

不可能那么多本子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其它硬盘掉驱动的见多了!!但一直没解决!!楼主搞定后分享经验!!!

我怀疑是显卡类的驱动需要用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是显卡类的驱动需要用官方的!

最保险的办法:换一个系统,不装所有设备驱动。装完后用用官方网站驱动装所有设备驱动。

网友:
现在的声卡驱动有bug,没有声音用驱动精灵修复下就好了

网友(2014-12-09):
我也碰到过就是联想的笔记本  下官网的驱动也不一定有用,我用驱动精灵还是驱动人生的解决的

网友(2015-02-27):
我觉得可以把BIOSS恢复出厂设置下,或者刷下BIOSS。再用一个带声卡驱动的PE进去看看有没有声音。再装一个原版系统用驱动精灵打下驱动。最后可以怀疑声卡和音频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