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嘉电源。

楼主(2014-11-07):
我的航嘉dh6电源,开不了机,用了6年故障现象表现为,短接绿线,风扇转动,开不了机,曾经因为保险管烧掉,直接用铜丝代替保险管,正常使用了3年,现在出现了故障,有没有在福建厦门岛内的朋友会维修的,请联系球球184147453.

网友A:
连电压正常不正常都没说。。。。。估计是没PG信号,把两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都换掉吧

网友:
你没有维修基础吗?若有拆开电源上图片,大家帮你参谋参谋,电源维修不是很难的。

网友:
先修出辅助电源吧,再到主电源

网友:
建议楼主上个实物图给大家参考一下,一般先修待机部分,再到芯片上电条件,再到输出部分

网友B:
今天晚上回去拆了,测量下各接头电源,在上图。有+12v.+3.3v,   +5v电压只有4.2v.硬盘不读盘,插光驱可正常弹出,但读盘缓慢,没有嗡嗡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晚上回去拆了,测量下各接头电源,在上图。有+12v.+3.3v,   +5v电压只有4.2v.硬盘不读盘,插光驱可正常 ...

先换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把输出电容全部换掉,基本就没事了。还不行您就别修了。

网友C:
LS说的只换电容似乎太过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说的只换电容似乎太过简单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从现象猜本质——大家只是从楼主的那几句描述出发,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B:
回复大神

拆开电源看了板型号是HK500-52sp.短接绿线风扇转了下就停,检测各电路输出电压正常,灰线待机5.08v,有一个电容鼓包,

网友:
接假负载,再测试输出电压

网友:
保险是有作用的,很忌讳直接换铜线,这样会造成更大的故障。根据你所说,应该是电容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电压正常不正常都没说。。。。。估计是没PG信号,把两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都换掉吧

均压影响PG,经验大大滴!我曾经就走过这种弯路,但那次转了一圈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还是转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电源看了板型号是HK500-52sp.短接绿线风扇转了下就停,检测各电路输出电压正常,灰线待机5.08v,有一个 ...

“转了下就停,测各路电压正常”表示严重滴怀疑……

网友:
我的电源貌似板上也是这型号的板,不过电容没有,还没换。。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电源现在很少有人修了

网友(2014-12-08):
PG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