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修复后产生的疑问。

楼主(2014-11-07):
前天接受一台cq41机器,拿到手看电流跳变3次,像显卡问题,拆机后电流无变化,于是拆机加焊了下显卡,加焊后的电流却显示是不过内存,于是刷了个bios,亮机了。现在我的疑问是这机器本身就是bios问题还是在加焊显卡的时候bios损坏了呢?

网友A:
8成是板子没有完全冷却就加电了,导致数据丢失或者错误

网友:
相自己的判断,准确性要高一点

网友:
这个机是BIOS通病来的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成是板子没有完全冷却就加电了,导致数据丢失或者错误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更大的可能是根本就是BIOS坏了 CQ41 HM55的 BIOS爱坏

网友:
从哪里解决的根本问题                就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坑过是悬空坏

网友:
都说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cq42修的较多

网友:
后者可能性打,试过几次了

网友B:
为什么不在动显卡的时候先刷个BIOS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在动显卡的时候先刷个BIOS呢

因为当时觉得显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当时觉得显卡的可能比较大。

还有就是我没买编程器,刷bios要去借编程器,所以我觉得做桥更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