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3810TZ笔记本维修思路!!!!!

楼主(2014-11-07):
今借到本客户说进水了,于是拆机打开一看,IO处严重进水腐蚀,报价打发客户走以后,开修,先把进水痕迹洗干净,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一个io处一个电阻腐蚀,找到电路图补上以后发现此版,开机0.44-0.56-0.65-0.88瞬间掉电,再按开关开不起来,本人新手上路,第一次修这问题没有思路,待机量了一下EC的待机工作条件都有,于是换了一个IO还是老情况,无奈之中,请高手指导掉电这问题怎么修!!!!急急急!!!!

网友:
重点还是在电阻上

网友:
班子好好清洗下 这种班子好像电流跳变正常啦 换换IO旁边的电容试试吧 进水的就是不好修 高手也是没招的

网友:
清洗,烤一下板,查各供电对地--然后看电压到哪里掉,掉了以后不触发时查待机电路

网友:
掉电   是因为  缺供电  或者缺PG引起的   没掉电前测下各大电感看电压出来没

网友:
先烤下板,重点在进水的区域

网友:
重点还是在进水的地方,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看看ALL_SYSTEN_PWRGD有没有产生,没有就查前面

网友:
腐蚀的地方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