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水 LCD20ED 处于待机状态

楼主(2014-11-07):
通电指示红色灯亮,按开机键没有响应.也无背光. 看图少说, 四的35V470UF 换成三只35V10007UF.完了以后一测电压发现是12V,换件上当了,白花数只高耐压电容.再按开关键指示灯仍不转变绿色.键不太灵,全更换试机显示来了,不知搞什么鬼AV信号时界画有些抖,进入像后稳定很多,电脑模式时很正常.可能是这只杂骨货的有些问题了.相比哪个东芝故障简单多了,不过看见板色不太好

网友A:
老兄看了两遍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看了两遍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不知道就多看几次,再不明白可以提点问题

网友B:
35V470UF 换成三只35V10007UF?换这么大容量的电容!那找的。

网友C:
楼主你的帖子想表达什么?看了几遍没看懂

网友:
帖子内容有错,无法取证

网友D:
总结了下,其实就是换掉几个怀孕电容和几个按键就修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帖子想表达什么?看了几遍没看懂

有图有文字都说看不懂,哪有这样的事情?简单的讲就是通电后待机的指示灯亮,按开机键后,机子没有开启,一直处于待机状态中,也处在黑屏.图一,输出电压12V电容鼓包三只,边一只都表面看起来是好的,四只都是35V470UF 更换3只1000UF  由于个头比原来的大,处理只焊装了3只,在图二.在更换电容之后按开机键仍然是原故障状态.后来发现开机键失灵,其他也有不灵敏的键子进行全部更换,更开机通信号背光显示,通信号后再出现上述的一些问题,因图片看不到实质,所以有抖的相片不上传 是单组电源输出,12V也供高压驱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结了下,其实就是换掉几个怀孕电容和几个按键就修好了

               我以为没有人看明白呢?说明他们理解的能力有待提高,或者是看帖注意力不集中,打那么多字,怎么能保证没有错误的字,但内容的真谛应该说是不会改变了的.

网友F:
原来四个电容也可以换成三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来四个电容也可以换成三个

你换成一只两只都没有问题,在这个电路中,供的负载多,需要的功率也相对大,所以要求滤波好.在此两换两只也是可以的,不过可以用起滤波能力的质量会弱一些,当然你想装的话接上10只电容器也是可以的,两三只正对正脚焊一起,负连负焊一点,每个抽一条引脚插板安装好,有四个位可以接8---12只,想要接上更多也行.....多得太多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作用,你知道,液晶电源的开关电源某个滤波电容也有些条件限制了,不能盲目加大容量或减少.拆过ATX电源的就知道,输出电压输出电容数量多一些的总是比少一些的要强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换成一只两只都没有问题,在这个电路中,供的负载多,需要的功率也相对大,所以要求滤波好.在此两换两只也 ...

那换多换少有什么限制呢  是不是要耐压相同 几个电容相加的容量也就是总容量相同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换多换少有什么限制呢  是不是要耐压相同 几个电容相加的容量也就是总容量相同就行了

耐压来说是容量是不需要完全一样的,容量也一样,但是耐压要以最低的来算,比如25V的电容,可以用35V和50V但不能用一只16V的 和50V的  其他接很多只就是看比它们一字排起来并联而已.你注意的话液晶显示器输出5V 的前两只是16V680UF的电容,经小电感之后又有一只10V330UF的,这样,这样也可以在小电感之前接一只16V1000UF,也可以是25V1000U,电压后面的也没有再接上一只,.留一只不接也可以..电容容量与原来相差多少是要看负载的情况而定,一盘来说明尽可以与原来的相关不多就可以.原电容比如是25V2200的两个 也可以用三只25V1000UF的就行,你看着不高光也可以加上一个两个,打字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470UF 换成三只35V10007UF?换这么大容量的电容!那找的。

网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图有文字都说看不懂,哪有这样的事情?简单的讲就是通电后待机的指示灯亮,按开机键后,机子没有开启,一直 ...

看此段才发现楼主原来中文这么好啊!

网友H:
山水也出LCD??我只记得山水只有音箱呀!!

网友:
av有干扰还是哪个电解电容的事儿吧!接着换主板上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山水也出LCD??我只记得山水只有音箱呀!!

像是组装件的,组装就叫杂骨货.供电电路有很多地方是共用的,格式的转换不过都是在芯片的内部处理完成,所以涉及到主板上的电容,没想过要更换

网友:
这板子,看着质量太一般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耐压来说是容量是不需要完全一样的,容量也一样,但是耐压要以最低的来算,比如25V的电容,可以用35V和50V但 ...

补充一下,电容耐压正常应该为电压的2倍

网友:
待机说明不触发,为什么不触发?是因为没来触发信号导致不触发?还是因为后级断路不触发?你顺着这个思路去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充一下,电容耐压正常应该为电压的2倍

这不就有点过了吗,升压380V它用450V  35V  它用50   等等,都没有大2倍呢,当然你在用大几倍影响不能说没有但小吧,有地方用160V10UF的我换上个450V10UF。当然有些地方上用的耐压比电压高于2倍不止。这些问题的确要让人重视,过于注重就浪费精神。
不谈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此段才发现楼主原来中文这么好啊!

是啊是啊,我还以为楼主表达能力有问题呢,看了半天没明白,一头雾水

网友J:
35V10007UF  应该是打错字了吧   10000UF功放倒是常见, 显示器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35V10007UF  应该是打错字了吧   10000UF功放倒是常见, 显示器就……………………………………

是错了,因以面回复的过程中也说明过是1000UF   打这么多字多上少下几个字也正常。看阅者心里明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470UF 换成三只35V10007UF?换这么大容量的电容!那找的。

后面的7是没有的,是10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