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寸宏基显示器 12V 5V 都有但是亮一下就灭 灭了不断电就不亮

楼主(2014-11-07):
19寸宏基显示器 12V 5V 都有但是亮一下就灭 灭了以后一定要断电开机才能亮 不断电就不亮 各位判断一下那里出了问题啊 在线等候求指点啊

网友:
灯管老化或高压电路

网友:
高压问题吧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 高压或灯管 简单 用排除法先改个高压板上去再试机

网友:
先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背光问题呀,,,,,,,,,,,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灯管老化虚焊所致,也有高压板虚焊,导致保护

网友:
楼主发帖认真点
显示器的型号是?
‘显示器 12V 5V 都有但是亮一下就灭 灭了以后一定要断电开机才能亮 不断电就不亮“ 灭的时候12V  5V  是否正常?
指示灯是开机还是待机状态?
驱动板到高压板的ON/OFF ADJ  信号是否正常?
是否用过通用板测试灯管?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如果不亮就是灯管老化,要是灭了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就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了,  用好的 代换下 就 行了

网友:
一看你就新手   供电正常又不能代表 高压和灯管都正常啊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应该是灯官问题吧

网友:
宏基的有一款 记不得型号了 也是那种问题 如果检测了灯管和高压条 还不行 可以检查下驱动板上1.8V供电的电解电容和三极管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问题

网友:
点灯管代换法最管用

网友:
维修范围在高压电路和灯管电路

网友:
很可能灯管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再测一下灯管正不正常,接着查高压部分

网友:
高压或灯管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