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1P小修进水机

楼主(2014-11-07):
板号:LA-9101P

网友:
故障:从D壳流淌进入的,进水面积小,客户当时没在意,正常使用了两个月后点不亮了,

网友:
是哪里问题    解决了

网友:
拆机最大敌情就是主板电池接口处一个电阻被腐蚀了,由于没有图纸原因,万用表戳了下有阻值——10K,万幸呀!处理好焊盘,找了一个10K电阻更换后,加电到0.7A左右,接屏不显示,没思路,测各内存,显卡,CPU核心供电都正常,刷BIOS后问题依旧!意外发现,关机再开机就可以正常显示,装机一半试机,连续报警5短声不显示了,查DELL报警声是实时时钟问题,测COMS电池电量只有0.84V,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你可以一次编辑
回帖不断完善 看着头疼……

网友:
这机器电池是通病。。。。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参观一下腐蚀程度。

网友:
没图  没激情

网友:
建议版主把此贴合并一下,不然看着有点累

网友:
修的时候因为没有图纸,没有多大信心,所以没有拍图片,另外,发贴的时候用的笔记本,不一心老安回车,直接发贴了。

网友:
没有图纸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