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主板纽扣电池正极脱焊掉了焊点如何处理?

楼主(2014-11-07):
最经接到一个客户,联想G480的机子,一开机就会进到BOOT选项,重开还是一样;
      后来F2进BOIS发现里面的设置初始化了,改回来保存进去就不跳BOOT选项正常开机了,可是关机断电、把供电电池取下再开机又不行了,还是跳出BOOT选项重复;后来换了主板纽扣电池还是一样,换的时候就发现纽扣电池的底座很松动,果断拆机,取下主板,发现主板电池的正极确实是脱焊了,尝试想焊上去,可是主板上的焊点都没有了,联想会用这么差的板?顿时很纳闷;
      后来找了很久想飞线焊死正极,可是找半天没到到下手的地方,这里请教大侠们,我改如何是好,谢谢呀!

网友:
补充,我是新手中的新手呀,多多指教呀

网友:
找到附近飞线就行了 很简单

网友:
问题是不能确定哪个地方接正极的,怎么判断?

网友A:
万用表  一个表笔接电池的正级  一个表笔在附近的电容电阻上点   用蜂鸣档   响的地方就是跟正级连的             你是自学?

网友B:
从电池附近的 节点  CLRP1 上面飞 ,  接 有阻值的那一端

网友B:
楼主这是 捡到了 要是没这么 差的 板  哪有钱赚啊

网友C:
电池座的触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啊....怎么可能找不到.
你这个电池座.不是还在么.放上去.就能看到大概位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座的触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啊....怎么可能找不到.
你这个电池座.不是还在么.放上去.就能看到大概位置了啊

位置是知道,可是主板上的触点都不知道去哪了?一点走线的痕迹都没有呀,就是这样才无从下手呀。

网友D:
这还用问呀!找与正极相通的焊点用导线连接不就完事儿了。如果电池座固定不了,可弃之不用,直接电池连接,做好绝缘。

网友:
这个是那块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还用问呀!找与正极相通的焊点用导线连接不就完事儿了。如果电池座固定不了,可弃之不用,直接电池连接, ...

看下面的图请指教,主板上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正极焊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 捡到了 要是没这么 差的 板  哪有钱赚啊

对我这个菜鸟来说,有点难度主要不懂电路怎么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电池附近的 节点  CLRP1 上面飞 ,  接 有阻值的那一端

你说的很明白,可是我还是没找到你说的那个CLRP1在哪,能否多给点提示,谢谢了

网友:
什么都不懂,还是找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  一个表笔接电池的正级  一个表笔在附近的电容电阻上点   用蜂鸣档   响的地方就是跟正级连的       ...

嗯,自学,请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下 板号吗 我的图纸 怎么  有仁宝 还有伟创

网友:
这个········,有些奇葩

网友:
  飞R6002  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明白,可是我还是没找到你说的那个CLRP1在哪,能否多给点提示,谢谢了

哦  我刚还以为 你那块 是仁宝 代工的  后来 是微创 代工你 把线 飞到R6002上面 ,  不要 飞到 R6002 连Q6001的 那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