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500 不开机 维修

楼主(2014-11-07):
R500 不开机

拆机测量 主板电感无短路  保护隔离阻值正常
于是直接找到 TB  芯片 61脚  VCC3SW (3.3V)
59脚  19V电压    57脚  5.4V 的电压
16脚 VCC3SW 经过33K 电阻上拉正常。
3脚 -EXTPWR 理解为 ACOK 信号 IBM 是低电平有效 按照时序应该出-PWRSHUTDOWN  但是没有出。

接着查 PMH7   俗称 小南桥
7脚 31 脚 59脚 80脚 98 脚
VCC3SW  都是3.3V

46脚 SWPWRG  3.3V正常

25脚 和 26脚 万用表测无电压   示波器测也是无波形。
但是测到  73脚  -EXTPWR 为3.3V 这个肯定不对。这个也必须为 OV
要想出 -EXTPWR_PMH6 低电平。  VL5 必须有  导通Q53 才能出 低电平的-EXTPWR_PMH6
此时。测到R301、两端都是OV

VL5 是  TPS 51211 产生的。 VL不短路  之前测到3M 和  5M 也不短路。
测下主供电23脚  VIN  0V 。测到这里、心里大概有个谱了
保护隔离还没导通
直接找到Q34   123脚  19V    4脚19V  5678脚  OV
Q34 要想导通  Q79 第一脚 -PWRSHUTDOWN 信号必须为3.3V  而这个信号是 TB 芯片发出的

之前测过 TB  ( U61 )  和   PMH7 芯片   有两个疑问
1、是 U61 条件正常、却没有发出-PWRSHUTDOWN 这个信号来导通 Q79   然后形成串联分压。导通Q34
2、是 PMH7 25、26脚  没有 出现 振荡、(可能是因为还有个信号没到  -EXTPWR_PMH6 低电平)

所以 第一步  更换了 U61

更换了U61 之后再测   电流为0.009   -PWRSHUTDOWN出来了    VL5也出来了.-EXTPWR_PMH6 也为低电平了
但是   PMH7 25 和  26脚还是没有振荡。条件都有了。换了、换了。
更换后PMH7后。待机为0.05 自动触发。 掉电两次 、第三次亮机。。
最后说下  这两个芯片真不好焊、加焊了三次才搞定。

由于IBM 修的少。  时序记得并不牢。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机器

网友A:
请问楼主IBM的点位图怎么用啊。小弟还没用过呢

网友:
IBM修电路  碰到的少    都忘没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点位、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IBM的点位图怎么用啊。小弟还没用过呢

这个事 PDF 的  直接打开就行。

其他的 在论坛上下载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 PDF 的  直接打开就行。

其他的 在论坛上下载就可以

原来如此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C:
THINKPAD的电路是稍为复杂些

网友D:
运气好,,,,U61 换了不行,,,,不知道怎么测试了,,,。上次碰到一个

网友:
IBM保护隔离就3个信号,-PWRSHUTDOWN、DISCHARGE、DCIN_DRV,理解这3个信号即可

网友:
加分了,不嫌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的电路是稍为复杂些

就是有点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好,,,,U61 换了不行,,,,不知道怎么测试了,,,。上次碰到一个

具体的查到点上啊。 靠运气不行啊

网友:
IBM的机子最不好搞了

网友:
ThinkPad越来越少了、现在大部分是ASUS和联想

网友:
那也得修哈!~

网友E:
楼主也是技术高  小白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是技术高  小白飘过

好好练练也可以的@@

网友:
我修IBM的话基本是先接,晚上回来看饼哥的教程,第二天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的图纸!

呵呵、、需要的话 。自己下载~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IBM  确实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