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高压线圈阻值怎么测

楼主(2014-11-07):
原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80464-1-1.html
上面讲的很详细,但弱鸟问一下这个初级和次级阻值是怎么测得。是一个表笔接地然后分别测各引脚。还是图片连线的两个引脚测。带点还是不带点测量
图片

网友:
带电还是不带电

网友:
不带电测每个升压变压器次级两个腿之间的阻值!

网友:
把高压线圈从板子上拆下来再测量。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真是高压线圈有一个坏了。换上好了。不用换整个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