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8WHQ5显示器开机不上电

楼主(2014-11-07):
请教 一下    电源板12V输出和5V变低     量400V大电容 只有120V左右    保险没有断    桥堆是由四个二极管   二极管一边有240V  另一边有120V  出到热免电阻也是120V 到大电容  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桥堆吧!热敏电阻是接在交流电一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