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懂屏上LVDS信号单6双6单8双8的进来补下

楼主(2014-11-07):
今天上课提问有关信号含意,不太明白,于是补习了下,发现还有同学对此也不清楚,于是把找的资源分享下:
LVDS信号包含数据信号、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在实际使用的LVDS上屏线中,除了有上述信号线外,还有供电线(给逻辑板提供工作电压)和地线。通常数据线与时钟线为双绞线(即两根线绞合拧在一起),供电线、地线和控制线多为单线设计。
LVDS信号以串行方式传输,不像TTL信号分R、G、B三种数据信号分别传送,而是将这RGB三种基色数据信号按照一定方式混合成一起传输,常将这些信号统称为数据信号。LVDS数据信号有单、双路传输之分,而每一路又可分为多组,每组又由正、负两种信号(即差分信号)组成。根据路数与组数的不同,常有单6、单8、单10、双6、双8、双10之分。
这里所说的单是指数据信号以单路方式传输,双是指数据以奇偶像素双路方式传输。由于时钟信号是传输和读取数据信号的基准,则以单方式传输数据的需一组时钟信号;双方式传输数据的则需奇偶两组时钟信号。若采用单路传输,且只有A~C共3组数据线,则该类上屏线为单6线,加上一组时钟线,则双绞线为4组。同理,若采用单路传输,且只有A-D共4组,则该类上屏线为单8线,加上一组时钟线,则双绞线为5组。若采用双路传输,且每路只有数据线A-C共3组,则该类上屏线为双6线,加上两组时钟线,则双绞线有8组。若采用双路传输,且每路只有A~D共4组数据线,则该类上屏线为双8线,加上两组时钟线,共10组。若采用双路传输,且每路有A~E共5组数据线,则该类上屏线称为双10线,加上两组时钟线,共12组。
1.在LVDS上屏线中,绞合在一起的两根线为同一组数据线或时钟线。
2.双8、双10上屏线多用于高清(1920X1080)液晶屏上。
3.信号线或时钟线的组数顺序及正负均需对应正确,否则图像异常,甚至不能显示出图像。
4.现有部分全高清液晶屏(FHD,分辨率为1920x1080),其LVDS上屏线为两条:部分全高清120Hz液晶屏(FHC-120Hz),其LVDS上屏线为四条。

以上资源来自广电电器网,并非原创,在此对信息分享表示感谢。

网友A:
发现了一个网站的BUG,在帖子发表之后再编辑一次,把原图片删除,重新上传图片,图片上迅维网的水印就没了,本帖子就是实例。

网友B:
这些我都忘没了    要用的时候还得翻笔记              悲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都忘没了    要用的时候还得翻笔记              悲催

今天提问LVDS信号定义,一大批人做俯卧撑了,回来查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提问LVDS信号定义,一大批人做俯卧撑了,回来查了下。

哈哈   这个问题是做俯卧撑的热门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现了一个网站的BUG,在帖子发表之后再编辑一次,把原图片删除,重新上传图片,图片上迅维网的水印就没了, ...

那你不就能说是原创了吗?

网友:
求原文到邮箱472552173@qq.com,谢谢

网友:
我是说迅维网的水印,在迅维网发帖上传图片,正常情况下是会被系统打上迅维网的水印的,但是我的这个图片上没有,不是吗。至于要说非原创是因为之前提到的网站上信息被保护了,不能复制,不能保存,看人家保护这么好,我这一转载人家要是找上门来就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你不就能说是原创了吗?

我是说迅维网的水印,在迅维网发帖上传图片,正常情况下是会被系统打上迅维网的水印的,但是我的这个图片上没有,不是吗。至于要说非原创是因为之前提到的网站上信息被保护了,不能复制,不能保存,看人家保护这么好,我这一转载人家要是找上门来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原文到邮箱,谢谢

已发原文网址,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迅维网的水印,在迅维网发帖上传图片,正常情况下是会被系统打上迅维网的水印的,但是我的这个图 ...

哦,这么说也是。

网友:
     我也不记得这些东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都忘没了    要用的时候还得翻笔记              悲催

俺也是!时间长了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也是!时间长了都忘了。

哈哈  知音啊

网友:
学习了。虽然 我现在还没看懂。不过我会慢慢消化掉!

网友F:
支持楼主上点6系列以上的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上点6系列以上的时序

6系列时序上课讲过,还要发?论坛应该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6系列时序上课讲过,还要发?论坛应该有

我去的比你早,那时没有现在新,所以支持你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的比你早,那时没有现在新,所以支持你发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9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