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4-11-07):
摩托罗拉平板 内屏坏,不能显示,只出现一条彩色亮线,屏型号是BP101WX1-100,手上只有个BP101WX1-200,两个屏的接口位置不一样,接口针脚数一样,接上可以亮机,但是会花屏,不知道是屏不配,还是主板有问题,了解的朋友给点意见,
平板

网友:
这样的花,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般我看到的多数都是偏身一边的花。

网友:
屏不配,型号不对。

网友: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