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G31T-LM进系统过一会儿黑屏维修

楼主(2014-11-07):
型号:g31t-lm 故障进系统一会就黑屏了,风扇还在转,复位灯常亮,实测CPU供电没有,总线供电有。问题就出在CPU供电这一块。
关机再开又能跑码进入系统,但过一会儿又黑了。
CPU供电芯片是ISL6312,黑屏的时候量了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36脚开启正常:

10脚VCC供电5V也正常。BOOT,PVCC之类的都有12V。
将ISL6312芯片换了,进系统还是一样,将所有场管换了一样,黑屏的时候无CPU供电。
是不是过流保护了?
拔掉硬盘,不进系统,开机测CPU供电下管G极有12V,心想这个控制级电压不对,正常应该是10V左右。
再一测CPU供电,居然只有0.86,这个电压怎么能稳定的 ,虽然现在显示了,但肯定不稳定。
CPU电压低,跟VID有关
这时候直接去测VID,得到以下数据。
VID0  VID1  VID2 VID3  VID4  VID5  VID6  VID7
   0       0        0       1       1        1       0        0
查了下6312 VID电压手册,排列方式如下:

VID7没用到,我心想,这VID也真逗,有一个没用上还加上去干什么。
那么,我测的排列方式就是:
VID4  VID3  VID2  VID1  VID0  VID5  VID6
  1        1       0        0        0       1       1
对照VID表:

得出的电压是1.25V,由此可以看出VID是没问题的。
然后后面是各种查,黑屏的问题,只要把电压修正常应该就OK了。
后来还是觉得VID有问题,又去查了数据手册,发现还有一种排列方式,如下:

怎么有不同的排列方式,我就纳闷了,一种VID难道还不够用?
好了,为什么这样设计不是我的事,我只要搞清楚在哪种情况下采取何种VID排列方法。
先来看看是不是VID的排列问题,那么把我测得的数据,按上面那样排列就是:
VID7  VID6  VID5  VID4  VID3  VID2  VID1  VID0
    0       0        0        1       1        1        1        0
对照VID表:

电压是0.86,跟我测得的CPU电压是一样的,心里燃起了修好的希望, 问题是芯片VID表选错了。
接下来就要找是芯片的哪个脚是设定VID表的。
然后找到这样一张表:

看到有一个VRSEL,查了下这个脚的说明:
>>>>>>>>>>>>>>>>>>VRSEL>>>>>>>>>>>>>>>>>>>>>>>
VRSEL
The state of this pin selects which of the available DAC tables
will be used to decode the VID inputs and puts the controller
into the corresponding mode of operation. For VR10 mode of
operation VRSEL should be less then 0.6V. The VR11 mode of
operation can be selected by setting VRSEL between 0.6V and
3.0V, and AMD compliance is selected if this pin is between
3.0V and VCC.

>>>>>>>>>>>>>>>>>>>>>>>>>>>>>>>>>>>>>>>>>>>>>>.
上面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如果VRSEL这个脚的电压小于0.6V,就选择VR10这个模式,也就是第一种VID对照表。
如果电压大于0.8V小于3.0V,就选择VR11这种模式。也就是第二种VID对照表
另外两种,是在AMD主板上采取的方式。
接下来查VRSEL这个脚,电压有1.2V,果然就是VID模式的问题,现在要修的就是,把VRSEL这个脚的电压弄成0.6V以下,让它选择第一个模式,产生1.25V的CPU电压。
然后查了下VRSEL这个脚是由CPU的VID_SELECT控制的:

可见就是直接由CPU控制的,奇怪R215,R228都没有问题,怎么VRSEL这个电压不对呢?
难道是CPU问题,换了个E420一样。
究竟CPU的VID_SELECT是怎样控制VRSEL,难道是什么智能控制?
查了一下CPU说明文档,就跟VID脚位控制一样,VID_SELECT接地,或者空载。提前设计好的。
好吧,把VRSEL这个线断线,人为断开它,没想到一样,再一量VRSEL这个脚有3V电压,靠,它自带3V电压。
只能飞根线将VRSEL接地。
这回终于(PS:刚打到这里的时候,手不小心动了触摸板,网页一下跳转了,内容全没了,此时的心情。。。。。。幸好恢复一下草稿,全都出来了,感谢迅维这个功能,大爱)
CPU供电正常了1.25V,但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还没有,真正的原因没找到,快要超出篇幅限制了,请听下楼分解。

网友A:
先占个楼待编辑:
,反正衰运总是与我同在,担心这样用其它CPU不行,用E5700高端一点的CPU,上去有1.4V
我知道这个电压是不对的,不是这么高,但能跑码,我不管了。
然后上内存跑两个码就无复位,CPU供电不出来,如果不上内存,则一直正常,一上内存就无复位,反反复复试了几次,一样。
用E420之类的低端CPU则没问题。还是回到VRSEL上来,不能给VRSEL就这么定死了。
想看看其它好板上VRSEL是怎样拉低的,找了片带有6312的板子,一测VRSEL,居然也是1.2V。
然后再测CPU电压1.3V左右,么的,凭什么你的VRSEL 1.2V,CPU电压就正常,我不服气。然后打了一下好板上的VID,得到如下数据:
VID0  VID1  VID2 VID3  VID4  VID5  VID6  VID7
   0       0        0       1       1        1          1        0
然后发现VID和联想那板不同,这是不可能的,同样的CPU,怎么会有两组VID。
不同就在于VID6,然后顺着VID6找,过孔那里断线了,补上后,正常,所有CPU都OK了,进系统拷了30分钟机,没再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啊,平时碰到这种机子只会加焊显卡啊

网友:
估计CPU座不良吧!焊接,触点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
我看你们修台式板多数有图纸 为什么我想修几块G41板 没有图纸  元件找不到 跑线路 要跑个半天 修起来累死人 能说说这台式主板的图纸在哪能找到 网上 淘宝 台式的基本都找不到

网友:
G31T-LM这个板,太多的过孔不良了!

网友:
高,绝对高,看着都头痛,

网友:
这个竟然都能修,果真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 这才是技术员要有的素质之一

网友:
VRSEL  不看楼主二楼的帖子就真以为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LZ,我是小白,VID是什么,是CPU工作模式吗?

网友:
调节CPU电压的

网友:
黑屏了还没掉电吗

网友:
电流是多少A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

网友:
修板从来没考虑过VID。楼主真能钻研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进系统一会黑屏,要么点不亮~~换个电源好了~~呵呵~~运气啊~~~如果是VID的问题~~真心不好修啊~~楼主是测到断线了啊~~还是在测得过程中看到有断线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赞一下!

网友:
哥羡慕的不是楼主修好了 而是羡慕楼主这样神一般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占个楼待编辑:
,反正衰运总是与我同在,担心这样用其它CPU不行,用E5700高端一点的CPU,上去有1.4V
...

我现在至今还没高通VID组合。。。
楼主发帖的时候应该与图纸和芯片功能在加上测量结果一起配用!

帖子肯定是精华了

网友:
焊接试试!

网友:
接到一块精英G31T—LM的板,鼠标乱窜,过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跑线路是一件废神的事

网友:
神一样的维修思路!羡慕!

网友:
楼主威武!!没测 VID 的对地阻止吗》????

网友:
这种问题果断让同行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