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做电脑维修的,很奇怪的玩CF游戏FPS的问题

楼主(2014-11-07):
去年年底给我客户配了台,G2030 CPU+影驰GT630 1G D5的显卡+4G内存装XP系统玩CF,进团队竞赛16人房间,16人全进来了打得最复杂的画面平均在80FPS左右,偶尔70左右,也有时100左右,后来换WIN7 64位系统也差不多。今天给客户配台 X4 740+影驰 GT740 2G DDR5显卡+4G内存装WIN7 64位玩CF,进团队竞赛16人房间,16人全进来了打得最复杂的画面平均90FPS左右,偶尔在80左右,大部分是120左右。我自己的I3 3240集成显卡+4G内存,玩CF进团队竞赛16人房间,16人全进来了打得最复杂的画面平均90FPS左右,大部分都在100左右,如果进歼灭模式应该在170FPS左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I3的集成显卡玩CF性能有这么强,从显卡上来讲I3 3240集显性能连GT610都不如,为什么玩CF的FPS值与GT740相当了,当然I3的CPU性能比那两个高,但是G2030与X4 740玩CF足够了。还是I3的集显对玩CF有特别的优势?还是CF的FPS值达到80以上就没意义了?显示多少没关系?现在准备装WIN7完全安装版+光盘自带的驱动试试,估计跟这没关系。请分析分析。

网友A:
cf这种网游只对CPU有要求,显卡要求很低。并且由于CF只能使用一个线程,所以CPU单核性能决定FPS值高低。由于IU单核性能一般强于AU,所以通常IU的表现好于AU.

网友:
引用 网友A:
cf这种网游只对CPU有要求,显卡要求很低。并且由于CF只能使用一个线程,所以CPU单核性能决定FPS值高低。由 ...

我也感觉是CF对U的要求高,U越好,FPS越高,当然显卡也不能太差。

网友:
amd远远不如inter

网友:
不能以一种网游推断硬件配置的优劣!虽然你用同一服务器,实时网速也不一样。可变因素太多。

网友:
AMD被INTEL秒掉几条街!!不止!

网友:
A U 性能比不上 I U
这种网游依赖 CPU,GPU要求低

网友:
我还用7300GT玩呢,照样能玩起来。

网友:
都多少年了还cf!

网友:
只要散热做得好AMD超频后性能也不赖

网友:
神奇.你为何要装x64?这么低的cpu配五代显卡?

网友(2015-01-11):
楼主你不知道CF很坑CPU吗?
对于CF玩家,U很重要,显卡什么的关系不大,你换个I 以上的保你140、150以上,当然也会有波动

网友:
CF主要是吃主频和CPU缓存,三缓越大,玩的越爽

网友:
大哥我也是维修电脑的。也是玩了5.6年多的CF了。现在等级中校足以说明我是一位老鸟。
以前电脑是联想品牌机。CPU.5800. 内存3个G.显卡GT430   FPS 20-90   一般都是60-80.  然后去年我换了intel的 cpu i3-3220. 内存 4G 。 显卡还是GT430.  现在FPS 是100- 200.  一般都是 150 的样子。 真是爽的不行了。感觉把把都要拿ACE的节奏啊。

网友:
我也是纠结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