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分析下索尼MBX-268的时序,混乱了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4-11-07):
接一索尼本本,反应有时开机掉电,但是拿来的时候是有时不触发。触发后一切正常。拆机裸板一样,插拔10次电源有5次可以触发,好嘛几率还是大。。好对比下触发和不触发的时候的各种电压。。全板阻止基本正常(触发能亮机),正常的时候待机0.01延迟几秒降到0.005(结果发现刚插电源的时候3.5V待机马上出来然后延迟几秒消失)。不触发的时候待机0.01延迟几秒到0.02(3.5V待机一直有)。不触发的时候开关电压拉低0.4V(EC到开关肯定都排除了),同时EC_PWRBTN#电压3.3V(正常触发的时候,待机是0V,触发后一直是高电平3.3V).可能EC接收到开关一个拉低的信号抬高了EC_PWRBTN#但是触发不到可能差条件,EC换了一个新的(EC不自带程序),BIOS刷了(正常触发的时候BIOS待机没电压,可能不参与触发吧,不触发的时候有电压),待机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重点还是EC这块(有无待机3,5V电压都是EC控制的)。EC VCC3.3V ACIN 3.3V LID#3.3V都有。RSMRST#和KBRST#0V(触发后才出)。EC 晶振没看到,EC BIOS也没看得。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能影响到EC条件。

网友A:
不触发还有   休眠信号  查了吗   电池电量低信号  查了吗  适配器检测信号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还有   休眠信号  查了吗   电池电量低信号  查了吗  适配器检测信号查了吗

电池电量低信号 就是没找到,帮我看看是那个信号?其他都正常EC VCC3.3V ACIN 3.3V LID#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量低信号 就是没找到,帮我看看是那个信号?其他都正常EC VCC3.3V ACIN 3.3V LID#3.3V

batlo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量低信号 就是没找到,帮我看看是那个信号?其他都正常EC VCC3.3V ACIN 3.3V LID#3.3V

EC的复位呢   时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量低信号 就是没找到,帮我看看是那个信号?其他都正常EC VCC3.3V ACIN 3.3V LID#3.3V

我没有这个图纸  看不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个图纸  看不了哦

RSMRST#和KBRST#0V(触发后才出)。图纸马上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和KBRST#0V(触发后才出)。图纸马上给你

加我QQ381688108传给我

网友:
查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C:
EC不是没有程序么,为什么不换个试试

网友D:
今天我也修一台SONY电脑是开关问题,把开关拿了,在主板上把把可以,接开关有时能开有时不开。

网友E:
bat-low是电池电量低信号

网友:
索尼的电路都比较复杂啊

网友F:
EC的供电,时钟,复位。复位异常能引起EC工作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不是没有程序么,为什么不换个试试

第一时间就换了EC了。。。涛声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EC的供电,时钟,复位。复位异常能引起EC工作混乱。

复位时触发了过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at-low是电池电量低信号

bat-low 是去了南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也修一台SONY电脑是开关问题,把开关拿了,在主板上把把可以,接开关有时能开有时不开。

你捡到便宜了撒

网友G:
RSMRST去桥了没,去了的话,就查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去桥了没,去了的话,就查桥的条件,

RSMRST#和KBRST#0V(触发后才出)。

网友:
我去,好复杂,看了直接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捡到便宜了撒

是啊,是老板哦,我一个打工的有什么便宜的。

网友:
电池检测 还有SB 工作条件

网友:
kbrst#没有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复位时触发了过后才有的

EC的复位怎么能是触发后才有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也修一台SONY电脑是开关问题,把开关拿了,在主板上把把可以,接开关有时能开有时不开。

我也遇到过 按开关还有拉低反应 直连也不行 开关一取就能开  这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 按开关还有拉低反应 直连也不行 开关一取就能开  这不科学

开关里面不好。

网友:
其实还是开关坏了  换了一个解决了

网友I:
条件正常了,换个EC,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条件正常了,换个EC,刷个BIOS看看

EC早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的复位怎么能是触发后才有的呢?

不知道,,,正常的时候就是触发才有3.3V

网友J:
全板阻值正常,芯片换过那EC和南桥Bois刷新的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全板阻值正常,芯片换过那EC和南桥Bois刷新的看一下。。

早干过了啊。。。。

网友:
客户不同意换板。。。给一个星期时间修板。。。。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K:
不会折腾一大圈,是开机键的问题吧!裸板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会折腾一大圈,是开机键的问题吧!裸板开机试试!

早排除开关了。。。不触发的时候拔了开关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不知楼主解决吗、?同样求解中——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144-1-1.html

网友:
感觉有点像有通病——不知道谁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