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和无铅焊台那个好

楼主(2014-11-07):
电脑维修选用那个焊台好。如同是快克,过去一直用936一到现在天气温度就是不给力!用过的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当然是 高频焊台好!

网友A:
好在哪里?理由呢?大神普及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在哪里?理由呢?大神普及下吧

是的,感觉高频与过去的有很大区别,价格也是二倍左右。知道优缺点介绍一下啊!

网友:
当然是高频焊台好了

网友:
日本白光就行呀!秒杀一切呀

网友:
我推荐高频,快克203H就不错.去官方买.其它啥的仿货多.有人夸张的说根本没有正品.还要考虑配件头子好不好买.价格便宜不

网友:
本人用的安泰信 AT306DH一年多了 感觉很棒 升温快 干无铅很爽  最近洛铁芯坏了更换了一次

网友:
我936安泰信用了三年都没坏,可能高频的芯子容易坏!

网友:
高频焊台用电磁炉原理加热,有轻微辐射,要健康好用,用75W、90W的黄花、快克等国产名牌无铅焊台
杂牌的肯定不好用,很多虚标功率的。

网友:
买高频焊台好!

网友:
我用的是高频焊台

网友:
高频焊台好 看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