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4535集显不触发

楼主(2014-11-07):
品牌:宏基(ACER
型号:ACER 4535 (集显)
板号:LA4921P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接上电流表,有待机0.03,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测开关,有跳变。电流没变,不触发,目测有没有维修,EC被加焊过,还有一堆油在上面,看过EC没连锡的脚,先洗干净再试机,还是一样没触发,先查下EC的待机情况。3.3V/5V正常。EC晶振起振。测ACIN127脚)  2.8V正常 LID_SW#(109脚)3.3V正常。ECRST#(37脚)3.3V正常。示波器测到BIOS1.2.5.6脚)没有波形。怀疑是BIOS有问题,先刷BIOS再试,还是一样没触发,再查到EC_RSMRST# 100脚)这个脚为)0V。这个脚是EC发南桥开机信号的复位,如果这个为0V不是EC有问题,就是南桥有问题了。先找个EC换上去再试机,按开关,能触发,电流也上去了,装上CPU。内存,接上外屏试机,电流有正常的跳变,可以亮机了。
此机是EC坏。不触发!附上BIOS。图纸
file:///C:/Users/gui/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jpg acer 4535 集显 LA-4921P REV 1.0

ACER 4535G LA_4921P KBLG0 REV 0[1].1.pdf

网友:
楼主条件还没测完就换EC  此做法 不建议发扬   BATLOW还没测   还好换了EC好了

网友:
这机坏EC挺多的

网友:
再一个  更正一下   EC_RSMRST  不是复位  是待机电压好信号  通知南桥  待机正常的信号

网友:
看来时序还是比较扎实。不然不会这么有思路

网友A:
EC_RSMRST# 信号是不触发时的关键测量点,若此点正常,不触发,查南桥工作条件,若此点不正常则查EC工作条件及待机状况!这样可提高检测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_RSMRST# 信号是不触发时的关键测量点,若此点正常,不触发,查南桥工作条件,若此点不正常则查EC工作条 ...

该测试点正常3.3V?

网友:
不上点图看着真累啊

网友:
速度,,。。速度,,,,,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