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的小绿灯时亮时不亮,小绿灯就是适配器插头的小绿灯

楼主(2014-11-07):
有谁修过苹果A1278的小绿灯时亮时不亮,小绿灯就是适配器插头的小绿灯,主板上的各电压都有,小绿灯不亮就没有触发,亮就有触发
是不是EC的问题呢,用不用动EC
内置的原装电池一点电压都没有了,我已经拆下不要了,电池是这样子的:

网友A:
看下小绿灯是谁控制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小绿灯是谁控制的啊

小绿灯是受EC控制

经测量4脚和5脚是正常相通的都有3.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先看看适配器吧!要不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换个好电池看看

网友:
适配器换过了,效果一样,电池还没换过,价格太高舍不得换,赫赫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买了一个电源接口头 820-2565-A

就修好了,就这么简单,电池不接,测量充电线路好的,以后大家碰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绿灯是受EC控制

请问4脚和5脚都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4脚和5脚都有3.3v?

4脚和5脚电压完全一样,3.482V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4脚和5脚都有3.3v?

4脚是接地的啊上面的图纸不是说了么

网友:
肯定肯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是接地的啊上面的图纸不是说了么

他们说的4脚是U6900的4脚,不是J6900的4脚,你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