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引起的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4-11-07):
    ARTEMIS
昨日在黄老师那接到此板,如图:

维修时间足足花了我一天半的时间,走了不少弯路,都没脸往出说这些糗事了哎....菜鸟一枚,悲哀!!!但维修此板让我又让我领悟到了很多东西也让我重新的屡清了维修思路,由于他们还在讲示波器,我的工作位被霸占所以我只好在一边粗滤的打打此板各供电对地值【首先公共点,其次待机供电、内存、桥、总线、cpu】都正常【400以上】....等待工作为空闲下来接电源看看,电压出来的情况,一个小时过后...
   接上电流表实测电压如下:
【待机5V
【待机3V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

直到这步我就开始产生了疑问:问老师为啥cpu供电波形会这样,老师说......只好借颗CPU试试了,装上cpu测电压如图:

顿时我就惊呆了,问老师:为啥上cpu会是此波形,黄总说:你去看下反馈,回到座位又随手抓了一下上下管的G极如图:
紧接着我就查反馈,拿着板子对着图纸粗略的查了一下反馈所连元器件的阻值,没有找出名堂,呼呼呼....一天就这么的过去了,第二天去料板堆找看看有没有ISL6260C这个芯片,无意中发现居然有一模一样的板子,看了看此板CPU供电部分几乎没有动过,拿到座位和维修的板子对比了一下几乎差不多,把cpu供电芯片兑换了下,还是无果,断定此板与cpu供电芯片无关,还是接着按老师说的做查反馈,两个板子对比着查,看看有没有掉件,正面对比完,对比后面的元器件,都没有发现掉件啊,顿时怒恼了起来.....怒恼之后发现料板的用0欧姆电阻的地方都是用铜皮直连的而我维修的板子都是用0欧姆电阻连起来的,好奇的抄起万用表打了一下这几个电阻的阻值,无意间发现有一个电阻不通,用风枪取下实测电阻的阻值为1M多,根据元器件的位置好,在图纸上一搜
竟然是电压检测电阻坏了,难怪上cpu会过压保护,瞬间关闭cpu的电压,此脚翻译过来的意思如图:
【大概意思就是cpu核心电压检测,检测到异常的时候关闭输出】,为了安全起见重别的料板上摘掉一个0欧姆电阻换上,抱着感恩的心上电,结果上电不掉电了实测cpu供电如图:
Pltrst#cpurst#都正常产生,用老师第一次借我的cpu上电测试短路,拿掉cpu正常,去老师那换了一颗cpu测试,瞬间掉电如图:
翻来覆去测试N次,结果就是瞬间掉电【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装上cpu不触发呢】,把波形给老师看过之后,老师换颗cpu给我,回到座位上电观察电流不对,要求老师在此换颗cpu,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老师,又给我换了一颗cpu说道【这颗cpu是好的!!!】,上电电流正常,用示波器抓取了好几次才抓取到【ads#】如图:

【内存管理总线】:

EDID:没抓取到,因为此板是需要插显卡才出EDID的,到此此板维修结束......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身边的高峰大哥和我一起分析和研究,非常感谢!!!

网友:
加油!进步!示波器修笔记本真好!学习了

网友:
科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A:
其实那堆CPU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好是坏,不如你全部帮我测一下算了?

网友:
我也是一看到电压有问题就会直接怀疑芯片,看来以后真得耐心点。

网友B:
【EDID】:没抓取到,因为此板是需要插显卡才出EDID的,    你这个不是笔记本主板么,笔记本的显卡不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么

网友:
这板是老师做了故障后给你们练手的吧

网友:
非常有营养呀

讯维就是厉害啊

网友:
支持分享,还是要思路清晰啊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先正常后掉电的的波形大部分都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用示波器的话只用万用表什么都测不到

网友:
没示波器肯定会以为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ID】:没抓取到,因为此板是需要插显卡才出EDID的,    你这个不是笔记本主板么,笔记本的显卡不是焊接 ...

有的版现在是一个独立小板的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堆CPU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好是坏,不如你全部帮我测一下算了?

没问题  愿为黄总服务

网友C:
波波抓的很给力

网友D:
你招了就知道,,利害个毛,,

网友E:
第一张CPU供电尖峰掉电图电压为1.75左右立刻掉,看这图就应该知道是反馈回路问题

网友:
实地学习就是专业呢

网友:
现在训维出人才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CPU供电尖峰掉电图电压为1.75左右立刻掉,看这图就应该知道是反馈回路问题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不过  下次在遇到这种过压的问题就知道重哪考虑了

网友:
楼主思维豪情大 我也学习信号中

网友:
楼上的怎么说....好像认识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G:
这是楼主抓的上、下管的G极波形图,有点疑惑!下面的蓝色波形应为上管G极的吧?还望高人帮忙讲解一下两管在掉电瞬间的即时工作状况。

网友:
CPU这么高的电压掉电,都没考虑反馈,一期的老师应该给他暴菊花。。不过发帖辛苦,给你加分

网友:
小KS  换了别人早搞定了

网友:
这货霸占我示波器 ,还让我加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招了就知道,,利害个毛,,

大哥你好牛B哦,你妈妈知道你这么牛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你好牛B哦,你妈妈知道你这么牛B吗?

不吹你会死吗,一个班30个人,,有三个利害的就不错了,我就不相信你会是其中一个,我牛不牛B你问问陈寒就知道了,,他在你们迅维算学的好的吧,,出了迅维还不是从零开始,,敢说我们05年进广达RMA的时候你还没用过电脑,小伙,,你说这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你好牛B哦,你妈妈知道你这么牛B吗?

不吹你会死吗,一个班30个人,,有三个利害的就不错了,我就不相信你会是其中一个,我牛不牛B你问问陈寒就知道了,,他在你们迅维算学的好的吧,,出了迅维还不是从零开始,,敢说我们05年进广达RMA的时候你还没用过电脑

网友:
小伙子,太棒了,谢谢分享,我也加分了,希望总有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ID】:没抓取到,因为此板是需要插显卡才出EDID的,    你这个不是笔记本主板么,笔记本的显卡不是焊接 ...

有些老板子显卡是直接一个槽插到板子上的   跟内存似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堆CPU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好是坏,不如你全部帮我测一下算了?

老师我想问下这个CPU供电的波形正常吗?看起来好像很杂一样

网友:
有 示波器 就是好修 难点的故障不用示波器 很难搞

网友:
有波波  就是好

网友:
不错哦~~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呢~~呵呵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  想学学

网友:
楼主说的是那颗电阻?

网友:
示波器修笔记本真好!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啊,给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是楼主抓的上、下管的G极波形图,有点疑惑!下面的蓝色波形应为上管G极的吧?还望高人帮忙讲解一下两管在 ...

可以100%确定这两个都不是G极波形!G极波形没有可能是负方波!
这两个应该是SMBUS之类的I2C波形!希望楼主能解释一下!

网友:
不错哦 这个叫多个人多条思路

网友:
抓波容易,看波形难,很多时候波是抓出来了,就是不知道他啥意思

网友:
来学习一下了,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吹你会死吗,一个班30个人,,有三个利害的就不错了,我就不相信你会是其中一个,我牛不牛B你问问陈寒 ...

是大哥,你好牛B啊,我是学渣,但是人说话点有分寸别太傲了,人家发个帖子,这BB的说风凉话,我们是新手,小白,渣渣,你是大神可牛逼了,你那么牛B怎么百度找不到你呢??  请你这位大神把B换给牛吧,他也需要性生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我想问下这个CPU供电的波形正常吗?看起来好像很杂一样

正常的CPU的波没有3v5v的平稳,其实现在想起来,如果是饼哥讲完PWM电路让你来修应该很容易断定是是保护

网友:
呵呵,心细,技术理论也很总要

网友:
大哥请问一下 3v5v内存供电总线桥cpu供电 那个波形都是抓电感后端抓到的吗 我怎么只能抓到3v和5v的 别的就抓不到 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100%确定这两个都不是G极波形!G极波形没有可能是负方波!
这两个应该是SMBUS之类的I2C波形!希望楼 ...

恩恩   是我着急发错图片了   那个是内存的sm总线

网友:
相当专业!!!

网友:
反馈电路不好洗 我修过华硕的 没修还 是3V 转换出了问题 没修好 最后交换板子啦 呵呵呵 恭喜楼主啦 学得这么好 呵呵呵

网友:
你最后抓的ads#怎么两个沟,我抓过的都是一个沟的,就好像v一样的

网友:
示波器用起来就是好

网友:
得学习了 不然没饭吃了

网友:
我修好多都是CPU供电出不来,都要换了一套,就是出不来,好烦

网友:
楼主波抓得不错啊

网友:
那个坏的0欧姆的电阻在板上实测多少啊? 去掉后实测 为什么会是1M 多呢?

网友:
好漫长呀,很多都看不懂了,菜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100%确定这两个都不是G极波形!G极波形没有可能是负方波!
这两个应该是SMBUS之类的I2C波形!希望楼 ...

楼主U盘里图太多 最好一起传上来了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ID】:没抓取到,因为此板是需要插显卡才出EDID的,    你这个不是笔记本主板么,笔记本的显卡不是焊接 ...

DELL  华硕  联想  显卡板的挺多

网友:
楼主这帖子不是很详细,看不懂,哪个电阻都没有表明,不知道是影响了哪个信号

网友:
从此我也认识了峰哥

网友:
黄老师怎么给那么多坏CPU呀?是不是考验学生的定力呀!

网友:
我有块没CPU供电麻痹搞了几天了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看来示波器用的好可以让维修少走好多的弯路啊

网友:
【EDID】:没抓取到,因为此板是需要插显卡才出EDID的   不仅要插显卡吧?我记得好像还要接屏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比较好啊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不过  下次在遇到这种过压的问题就知道重哪考虑了

过压是吗,麦生

网友:
小伙子修的不错,前途无量

网友:
有颗坚持的心一定能修好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强大啊!

网友:
一直想学示波器没老师啊.......哪在师有示波讲解不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哦!

网友:
迅维修出来的就是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
RTN是反馈吗?坏的电阻是R807?还有楼主翻译那是什么功能?我纯新手求解答

网友:
示波器真直观。。楼主功力大增不少!

网友:
jj楼主能加你QQ吗,教我一下斯波器怎么用,一直很想学 但是一直有波波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是维修必备,以前在学校反馈有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这样的维修对于新手来说一定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
行啊,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又见示波器维修的帖子了     有示波器就是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不过  下次在遇到这种过压的问题就知道重哪考虑了

示波器能抓到瞬时电压波形,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波抓的很给力

你的头像很有意思。

网友:
修笔记本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

网友:
来是相互学习的,不是来相互攻击的。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啊。

网友:
楼主翻译软件是什么,感觉好屌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了, 也走了很多弯路,没有用波波查,只是觉得CPU电压出不来。把CPU的条件查了个遍就是不出。后来就查到反馈了。

网友:
在此换颗cpu,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老师,又给我换了一颗cpu说道【这颗cpu是好的!!!】,呵呵~~~真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不过  下次在遇到这种过压的问题就知道重哪考虑了

新手还能是版主,讯维果然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示波器用的刚刚的。

网友:
我示波器应用的太差了  要是 有专门教程就好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快速维修

网友:
示波器好搞吗

网友:
厉害厉害,分享是值得尊敬的!

网友:
示波器真好,是什么型号的楼主

网友:
想问下楼主那个翻译软件是什么?能不能提供下完整名称?想去下载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