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跪求!苹果 A1278 板号820-2565-a的点位图与图纸

楼主(2014-11-07):
跪求!苹果 A1278 板号820-2565-a的点位图图纸
论坛里找到的是 820-2879-B的  大神们 有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7582-1-1.html

这个是图纸 没有点位图   现在急需点位图 谢谢!

网友B:
兄弟 就一个电源头 你修什么呢?
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就一个电源头 你修什么呢?
直接换了

不充电···

网友:
如果首页搜不到,只能去淘宝看看了

网友:
不充电应该不是电源头的问题啦 应该是主板上有问题啦 电源头只是进16V 其他电压都是后面芯片产生的

网友:
  板号错了    今天才看到正确的板号  2419的 有点位图的  兄弟们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板号  在那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