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英伟达的电路就脑壳疼,求工作原理

楼主(2014-11-07):
        +V5AUXON这个信号要为高,条件是什么,求原理。

网友:
  这个是温控吗?+V5AUXON为低了,是不是THRM那边出了问题???

网友:
芯片的5脚要为低电平呗。

网友:
参加培训一下,不然,真难搞,

网友A:
【U6100,在此作为电池电压检测IC,当电池电量低时或温控电路起控时,均会关闭+V5AUXON(5V待机电压开启信号)的发出】不知这样解释对不对?

网友:
英业达公共点很蛋疼

网友:
5脚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没人会记这些永永词的,还不如建议楼主去实地一下呢

网友:
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不懂就要学

网友:
+v5la 有否短路啊,或者u6100本身有问题

网友:
3供电,4开启,受控于温控

网友:
这种水平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培训

网友:
感觉像温控和电池检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100,在此作为电池电压检测IC,当电池电量低时或温控电路起控时,均会关闭+V5AUXON(5V待机电压开启信 ...

目前情况就是待机有3V没5V。不开机。+V5AUXON经二极管后还到EC,此机为东芝C600D,AMD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100,在此作为电池电压检测IC,当电池电量低时或温控电路起控时,均会关闭+V5AUXON(5V待机电压开启信 ...

+V5AUXON信号实测为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