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接口问题

楼主(2014-11-08):
显示器是VGA+DVI24+1的接口 显卡是DVI24+5的接口可以用吗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你要这么用,没搞清楚你意思。这2 接口一个能转换信号,一个转换不了

网友:
不能通用,我试过,,一般用下面有四个小口的个。。。

网友:
不可以的,一个带有VGA功能,一个是纯数字

网友:
不说别的,单用接口都不通用了

网友:
不能通用…。

网友:
我的意思是显卡是DVI24+5 ,显示器是DVI24+1,可以用DVI24+1的线连接显卡和显示器吗?

网友:
有区别不能通用

网友:
不能通用,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