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上次宏基4733Z的另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08):
上次修一个宏基的4733Z本来是修复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348,结果客户用了一个星期后又不触发,拿来后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把COMS电池拔下再插上就可以触发了,以后好了,结果发现,冷机开机不触发,非要拨下电池才可以,然后怎么开都可以,放两个小时又要拔电池,重新刷了BIOS不行,又重新换了IO不行,最后测LID591#这个休眠信号发现,不能触发时LID是0,拔了电池放电后LID信号为3.3V,直接取了HE1 PT3661-BB这个休眠管,然后直接把3.3V PCU连过来,再开机直接可以触发了。试了一天正常,又是LID休眠信号导致的COMS放电才可以触发的问题,以后同仁遇到清COMS才触发的机子,先查下LID信号,不要一味的换南桥,换晶振这些了

网友:
华硕的几款本子就有这个问题 休眠开关有问题 造成不触发

网友:
估计是 LID 那个东东不良了把

网友:
LID是不触发的条件之一   楼主原来没测过吗  这种做法不好哟

网友:
LID 休眠 有问题导致的 那不是 休眠功能不可用了

网友A:
没有休眠功能了,客户能同意么

网友:
LID也是触发上电的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休眠功能了,客户能同意么

这笔记本修的问题太多了,客户还想怎么样呀,能正常用就可以了,何况很多人用笔记本根本不用休眠功能

网友:
幸好我的换板之前先查一下条件,

网友(2015-01-06):
现在的本本 lid电压不出来都会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