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dell e151fpb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11-08):
这个型号的的显示器有一个通病就是电源板上有个电感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

网友:
估计是 没给驱动板上电

网友:
求图片,求故障位置?

网友:
3.3V屏供电电感脱焊, 谁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网友:
这个很值得学习,修屏资料太少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居然还有?记得修这个的时候好多年了,统一补焊电感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