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场管内阻的说明

楼主(2014-11-08):
   在电路维修中经常见到各种场管(MOS管)那么他在应用时会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
功率场管内阻的说明:VGS  G极和S极之间电压越高D极和S极导通电阻越小。如图 当VGS为4.5V时,RDS为0.014欧,最大流过漏极电流15A,当VGS=10时RDS为0.0095欧
流过最大漏极电流为18A  (ID:漏极电流)
   以上参数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测试电源UGATE时波形时,电压一定要大于4.5V 这样管子才导通较为良好。如果低于4.5V管子内阻(RDS)很大这时我们场管发热就很大。部分电源电路为了提高供电效率,使用10V以上的电压来驱动MOS.

网友:
研究这个对维修有帮忙吗,是开发的还不错

网友:
学习深一点,没坏处。可以帮助理解VGS驱动波形,判断电源芯片和场管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