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退役的剃须刀重新复活(自制USB充电剃须刀)

楼主(2014-11-08):
家里的剃须刀不是不转了就是开始转慢了,大多是充电池老化了,供电不足了,这些剃须刀扔了很可惜,买的话最起码没有几十元的根本不能用,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甚至上千元,舍不得又心疼,没得用还不行,胡子拉擦讨人厌。你想让你即将退役的剃须刀继续战斗到最后一刻吗?稍稍懂电路常识的朋友一看便知其中的原理咋回事?话不多讲,立刻上图,边看边说。

USB充电剃须刀

准备材料:一根通导正常的废弃USB,一把普通烙铁,焊丝少许,松香少许,适合卸剃须刀的螺丝刀N把。
目       的:通过USB供电,把家里的充电器利用起来,省去购买充电电池的浪费,而且效果持久强劲。
制       作:因为原理简单重复拆卸拍图环节我就省略了,先测试USB找出两根供电线路,然后分清正负极焊接到剃须刀供电端(充电电池的正负两端)。组装好剃须刀,工序完成,用各种不同厂家的生产的USB充电器试试吧,是不是比原来的动力强劲多了呢?
温馨提示:有朋友说5V供电是不是高了?会不会烧了电机,回答是:不会的,经过那么多试验都是没有问题的,充电池仍然保留可以起到分流作用,也从而起到保护电机作用。

如果您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的话就点赞,我一定会发自内心底感激你。(动动手,不用出门啥都有)

网友A:
5V电压是不是太高了,会不会烧了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电压是不是太高了,会不会烧了电机

放心使用吧,烧了我负责,都经过那么多试验你还怕啥,其实本来充电用的电压一般就是高于电池电压的。哈哈哈

网友:
我的前二年就改装了,现在还在用,也是直接5V的,插在电脑上直接使用。

网友:
呵呵!很不错的设计,废物利用啊!下班回家试试看

网友C:
早上起来刮胡子 还要开电脑费劲

网友D:
剃须刀里充电电池加速老化电机寿命会大大缩短

网友:
看来修电脑真没钱赚了。。。连百十块的剃须刀。。都要自制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剃须刀里充电电池加速老化电机寿命会大大缩短

感觉总比扔了强吧?你说呢?虽然是孬的当初也买了好几十块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上起来刮胡子 还要开电脑费劲

你家那么多废充电器我不相信一个都用不上?都扔了吗?不像吧?再说了带出去用只要有手机充电的万能头接上就可以用了啊,非常方便。和电脑同步,和手机同步,和世界同步了 哈哈……

网友:
这个标记一下,等将来用的上,谢谢

网友:
串三个三个二级管就可以

网友:
我用闲置手机直充+几个发光二极管几个电阻做了个台灯,环保,废物利用.

网友:
我的也改了,本来买的就是用电池的,但镉镍电池二个才2。4伏左右,动力明显不够,所以换了USB的,很方便动力也好多了。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B:
放心使用吧,烧了我负责,都经过那么多试验你还怕啥,其实本来充电用的电压一般就是高于电池电压的。哈哈 ...

不会烧电机,电池本身内部存在内阻大小,当5V电压接入充电电路时候,到电池正负两端电压会有稍微下降。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D:
剃须刀里充电电池加速老化电机寿命会大大缩短

不用担心了,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以后我直接把电池去掉了,当然电池也确实彻底报废了,放在里面反而有影响,我现在把电池去掉直接采用USB供电,爽的很,动力也强劲毫无后顾之忧了。

网友(2015-09-23):
最好是找一个2v的usb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