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怎样独显改集显 急

楼主(2014-11-08):
各位大神y460p独显怎样改集显 急。。。。。。。。。。

网友A:
nv的不知道,ati直接拆

wlu

网友:
比较难改啊

网友:
比较难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的不知道,ati直接拆

ATI 的直接拆了可以吗? 电路什么的不用改吗?

网友:
以前碰到有相关帖子的   找找看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独显的元件全部拆掉,集显的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的不知道,ati直接拆

我这个就是ATI 拆了不行

网友:
暂时还没有改过,  在论坛搜搜看看吧

网友B:
以前改过,但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改过,但卡LOGO,

请问下是怎样改法

网友:
同求。知道的就别藏了

网友:
这个我也真心想知道呀

网友:
前天有台直接把显卡核心供电上下管拆了就行了呀。。。好像是ati5650显卡吧。。。貌似是y460没有p,要改的话必须本来是双显卡的!可能有些版本的主板没有把核心显卡的电路做上去。。。

网友:
二代的U直接把独显供电断开就行

网友:
二代U拆了就会行吗,不会吧,这么简单啊,以前还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