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通刷的简要步聚

楼主(2014-11-08):
将自已做过通刷的简要步聚给大家讲一讲,新手可以参考下,老手就直接跳过吧。
一、刷ROM 前要格式化保留区,一两分钟的事,然后会有成功的提示。
二、刷ROM(家族,电路版号要相同),如果要砍头可以先去掉某个头然后写入,之后软复位.(建议新手最好直接要别人分好头的ROM,这样写入方便又不会出错)
三、写回原盘的47模块(记得是选择它然后右键选择写入)(记得要选好固件的路径,可以将这个模块复制到要通刷的固件目录下)(写47模块,可以不用做44)软复位
四、1640以上的需要这个步骤,加载LDR,写01模块(目录地图--从文件加载--选0001模块,钩取0001,然后写入,再点初始化),写完01之后会有提示成功的,之后复位电源,再写入全部模块。再检查全部模块。
五、这部很关键,设置DCM,初始化TPI和CAP,只需要点DCM出来,再点确定就行,默认的是1还是2都不用管。
六、设置LBA大小,如果没有砍头不用这一步,砍了就要写,全部都写一样的(你打开设置LBA你就会懂如何做)。之后复位电源。
七、最后就可以进入SF了。(如果开 自校,也可以在论坛上看看视频),新手最好在线自校。

都是个人总结的经验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网友:
这个 步骤 说的很好  看懂了 一般都可以开刷了

网友:
这个 步骤 说的很好
格式化保留区?怎么格式化它?

网友:
主要是设置DCM,有的固件一设置就错误

网友:
写的非常好,如果,贴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A:
我一设置DCM就不认盘了,屡试不爽。

网友:
有同感,请问如何初始化DCM  和TPI C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设置DCM就不认盘了,屡试不爽。

盘的LOG没清空,没有初始化你一DCM肯定不认盘了,还会敲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盘的LOG没清空,没有初始化你一DCM肯定不认盘了,还会敲吧

设置DCM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呢?清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DCM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呢?清LOG?

用专业修盘的软件可以清空

网友:
写得很好,深受启发,有的不太明白的地方还要理论加实践琢磨一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懂,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vb 好人一个..........

网友:
學習的小白,慢慢體會,謝謝。

网友(2014-12-12):
好人一个..........

网友:
专业修盘软件??哈哈哈哈哈

网友:
有的固件不用设置DCM,多看教程就好

网友:
不是很懂,正在学习中,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刷 过 第一次是 有很多坏道 第二次是全盘感叹号 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