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让我解决问题,直接加分

楼主(2014-11-08):
      华硕 U31SD REV 2.0没待机,拆掉BIOS电感有3 5 v。没拆BIOS前EC有供电。刷过BIOS
换一个空的BIOS上去有 3  5V。只要EC抓到bios就直接保护的感觉。谁修过。
告诉我什么问题,只要能解决直接加分。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25 10:41):
已经修好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直流供电检测都是读取bios的前提吧!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华硕f83的充电芯片产生的适配器检测信号acok#,以后是个高电平有效的。。。其实就是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无此信号到ec所产生的故障和楼主说的差不多,bios波形跳一下就终止了。。。

网友:
多半还是BIOS的问题   多下几个BIOS刷刷吧   很多BIOS都不好用的

网友:
换BIOS 吧 BIOS 有问题应该

网友:
BIOS早就换过,程序刷了好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都是这个问题,各位没人修好吗

网友:
为什么不换EC看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EC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要么你就把3 5V控制信号自己改个,不让EC控制,直接上电就出3 5V看看。。。当然 要确定后极没短路才改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拆掉BIOS,有 3 5V????????

网友:
CMOS电池够电吗?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  没有BIOS有电压 ?

网友:
坐等人来解决

网友:
我现在也有块板,也是3 5V掉电,抓波开启信号被EC给关了,换过EC不行,刷个BIOS后,第一次上电,电流都跑到1A了,关掉再上就不行,最后换个BIOS芯片再刷个BIOS进去,上电到1A了,但是读不到内存,还在查问题

网友:
在刷BIOS看看,,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
BIOS芯片容易坏吗??

网友A:
检测一下BIOS芯片是否好的 打下阻值  判断BIOS到EC线路是否开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BIOS芯片是否好的 打下阻值  判断BIOS到EC线路是否开路 希望对你有帮助

试过了,都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