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4050不触发

楼主(2014-11-08):
笔记本没进水没摔过 测KBC_PWRBTN#都正常  3v 5v都有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触发   信号太多了     RSMRST   LID   BATLOW   都查一下   都要为3.3

网友:
在就是可以刷刷BIOS

网友:
查EC  跟SB 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不触发的相关条件

网友:
需要测的太多了,EC工作条件,南桥工作条件是否读取BIOS程序正常等等等等

网友:
bios  不行的话用风枪吹吹南桥晶振你会有惊喜

网友:
EC bios坏了吧

网友:
电流正常不

网友:
建议楼主研究一下上电时序吧,这样很好修的